二修DELL N4110 不触发。

楼主(2014-06-17):
同行拿过来一台DELL  N4110 笔记本。故障说是不开机,还告诉我 拿到其他地方修过。没修好。接机 ,上电测试。直接大短路。还好,电流表电流开的不大。
拆机看,电源芯片 EC  BIOS 都焊了,焊工还真差,好多连接在一起的。处理好以后,接电 果然是不触发。先打下各电感对地阻值,基本正常。接着先刷个EC 的BIOS ,无果。按照时序来吧。先测开关按键有3.3V,按下正常有跳变。EC 也接收到了开关信号。也发出给PCH 了。接着PCH 也给EC 发出了S5 S3信号。EC 接受到S5 S3信号,发出了 SUS_ON ,但是RUN _ON 信号没法发出。EC 要发出RUN ON 信号,需要接收到1.5V_SUS_PWRGD信号。查到1.5V_SUS没正常产生。查PU5周边电路 供电 和开启信号 都有,阻值也正常。换一个吧。找料板拆件,焊好。刷干净 测一下 ,确定没问题。上电开机,电流嗖嗖上去 ,又跳变。哈哈,高兴呢。我承认,我很水,但我捡了个便宜。呼呼 第一次发帖,有点乱。各位师傅 别抛砖

网友:
捡水鱼了

网友:
碰到二修机先检查焊接,有时联锡会扩大故障

网友A:
"EC 要发出RUN ON 信号,需要接收到1.5V_SUS_PWRGD“
此话有什么判断依据吗 ?

网友:
上家的技术也太烂了,好多地方都焊连了,大短不大短先不说,芯片就不会烧掉吗?
多谢楼主分享经验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"EC 要发出RUN ON 信号,需要接收到1.5V_SUS_PWRGD“
此话有什么判断依据吗 ?

他说那信号是要给EC的,不过他没说详细而已,

网友:
焊接技术还是很重要的,以后还是要好好练习才是

网友:
S3 S5都出了 还算不触发吗

网友:
时序理解的很透彻啊

网友:
楼主上电时序理解的一绝,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