板号DAOSW6MB6EO海尔R410有待机不触发小波折维修

楼主(2014-06-17):
此机为海尔R410,有待机不触发,待机电流0.01A板号DAOSW6MB6EO,按开机键任何无反应。
PL13PL143.3V5V待机电压, 在量测各电压时发现+10VALW+15VALW只有3-4V明显不正常,
先把PD20 2断开测量电压有9V左右,再把PD19  2脚断开有7V,基本可以确定自举升压后级引起。
顺着+15VALW查倒吸了一口气,这个电压送到好多地方,没办法要干下去啊,只能一级一级的查了。
依次断开PR149PR77PR93PR92PR88都没有问题,当断开PR12时电压上来了。
按开机键电流刷刷跳变外接显示器还亮机了,好一阵兴奋,修好了?这是什么情况?

图纸R12所在电路,这是屏供电驱动电路。内接试屏果不直然白屏,外接可以正常显示。量+3VLCD只有0.4V肯定会白屏了。大致看了下这个屏供电驱动电路,也懒得量MOS管好坏了直接将Q2和Q4换掉,再开机量+3VLCD已有3.3V电压了。心想现在内接屏应该也亮了吧,马上装屏试机。装上一试还是白屏,晕了?再测+3VLCD 电压变成了0.2V左右。这是什么情况,难道还有其它问题或Q2又坏了。于是再从料板上拆个MOS管不装屏试机+3VLCD正常。再次装上屏试机又是白屏,+3VLCD又掉下来了。反复三次都是不装屏空载时屏供电正常,装屏试机就电压就下降,肯定有地方不对。还是分析下这个驱动电路吧,如下图当Q3 基极为H时导通,Q4截止,Q2导通,+3V给屏供电。量Q3基极有3V左右的电压,为H,说明前级没问题。Q2和Q4刚已经换过了,当Q3导通时Q5应该是截止的,没什么影响。正想把R11也断开时试试时看到+3VLCD旁边有个大大的篮色2A字样,想想每次都是空载时电压正常,装屏后就不正常了。难道我换的Q2有问题,说干就干,从料板上找了一个体积较大的MOS管装上试,空载电压正常,再装上屏试机内屏华丽丽的亮了。
经验总结:前2次更换的Q2 MOS管功率过小,空载时电压正常,当接上负载屏后因流过Q2的电流增大而致烧毁。

网友:
换件除了要注意功能。参数也很重要

网友A:
维修测量时必须的,楼主怎么连测量都懒得测啊?如果换下的是好的岂不耽误时间和功夫,测一下也费不了什么时间吧。难道楼主是高手中的高手,维修已经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维修测量时必须的,楼主怎么连测量都懒得测啊?如果换下的是好的岂不耽误时间和功夫,测一下也费不了什么时 ...

楼主说得极是,不想量测原本是想节省时间,没成想浪费了更多的时间。

网友:
没想到浪费了更多时间

网友:
楼主还真有好耐心,给别人可能就用烧鸡法了

网友:
没有PR92,大哥,不过你知道查这里也是高手了。

网友:
用烧鸡法吧

网友:
一般还是烧鸡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