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10 改装屏进系统前低分辨率不显示,进系统后正常

楼主(2014-06-17):
一台THINKPAD T410I ,半年前换过屏,今天拿来说不显示了,是不是屏坏了?

接机器看了一下是灰屏,有背光了,没图像。首先外接显示器测试,外接能正常显示。感觉是不是原来改装的转接头出问题了(这个机器屏比较特殊,14.1的LED,市场价格比较高,一般都是用普通14.1  LCD改装,加转接头,加高压接灯管),随后拆机。

拆开后,重新插一遍接口,故障依旧,换一个屏测试,依旧,考虑了一下找出一个原装的屏测试,发现开机能够显示但是6分屏,然后停止在系统修复那里,取消系统修复后,能正常进系统,也不6分屏了,感觉怪怪的,试了几次都是这样。

换回改装的屏,开始还是灰屏,但过一会到进系统分辨率变高以后就能够正常显示了。

记得以前有个DELL D610换屏,本来是30片插的屏,用转接头换上20针插的屏,就是这样的情况,低分辨率不显示,高分辨率了才显示,上次那个客户凑合着用了,没仔细研究,这次又碰到一个这样的问题。

有人遇见过这样的情况吗?

请大家给点意见吧?

1.为什么6分屏又正常?

2.这样的现象会是那里的问题 ?感觉是一个信号,但是不知道哪一个。

补充内容 (2014-6-18 17:40):
补充一下,换了好几个屏试过了,都一样。
而且测量了一下灰屏和正常显示时候屏接口的电压,结果发现4组色差输入灰屏的时候1.37 显示的时候 1.26,偏高一点,其他供电时钟复位信号都一样。

网友:
主板问题   大侠

网友:
应该是屏的事情,

网友A:
我的经验,LZ你应该先检查检查你改的接口,毕竟都半年了,多少有点“老化”了吧,其次,屏本身是不是也有点问题呢?你可以从这两方面多考虑一下……

网友:
一个是你该的接口问题,还有屏自身可能也有点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的经验,LZ你应该先检查检查你改的接口,毕竟都半年了,多少有点“老化”了吧,其次,屏本身是不是也有点 ...

借口检查了 ,洗板水洗过两遍,屏本身没有问题,换了几个都一样,在其他机器上正常,而且当初改好的时候是正常的,现在怀疑转接口,只是手里没有这个更换测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