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启天m715e不启动工系统有图

楼主(2014-06-17):
就这个提示启动错误后就一个光标一直在闪,就是不引导。
U盘 光盘都试了,还是一样硬盘也换过了,还是不能启动。

网友:
恢复默认看看行不行。

网友:
按住“DEL”键进入BIOS,在“Advanced BIOS Features”--把“HDD S.M.A.R.T. Capability”项的“Enable”改成“Disable”就OK了

网友:
硬盘要挂的前奏

网友:
硬盘smart表坏了,让你备份数据,这种情况换硬盘会好的,你的换了也不好,暂时想不明白!

网友:
提示硬盘smart表坏了,需要备份数据,换硬盘。但也有人能坚持很长时间。
插u盘和光盘后,再看一下bios的启动顺序是否跟着调整了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真的很奇怪。我用的是一个WD320G的这个硬盘用在别的机器是一切正常。可是就是在这个机上启动不了,后来我换了一个ST的硬盘就OK了

网友:
屏幕提示启动顺序错误,硬盘smart报错。检查硬盘子系统。

网友(2014-07-22):
嗯应该是硬盘有问题

网友:
硬盘有问题,这种情况下就换硬盘

网友:
换下硬盘线不行换下硬盘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