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接头的5根线都有什么作用,能不能改成读卡信号

楼主(2014-06-17):
有个USB梯形接口,线的颜色依次是紫、白、红、绿、黑,这个是汽车主机的USB口MP3信号输入端,想给改成读卡的端口,需要如何接线,可行性如何。

网友:
红白绿黑  红是供电 白绿是数据 黑接地

补充内容 (2014-6-18 20:49):
紫线不知道做什么的

紫色线是做什么的楼主?

网友A:
可以给接到SD焊接式卡槽上么,如果可以需要如何接线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给接到SD焊接式卡槽上么,如果可以需要如何接线?

那个USB口要是能插U盘播放,直接弄个读卡器插上不就行吗?不用改什么吧?
汽车的usb口线的颜色不一定跟台式机的USB线定义一样吧?接错了可就不好玩啦!好好研究研究再改吧!

网友:
你只需要找出正极跟地,剩下两根是接数据的,如果不行把接数据的对调一下就可以了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那个USB口要是能插U盘播放,直接弄个读卡器插上不就行吗?不用改什么吧?
汽车的usb口线的颜色不一定跟 ...

那是个倒梯形小接口的USB,能读取MP3文件,不知道能不能读U盘和SD卡的文件,等研究明白了再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是个倒梯形小接口的USB,能读取MP3文件,不知道能不能读U盘和SD卡的文件,等研究明白了再改

U盘的接口和SD卡的接口一样吗?SD卡得通过读卡器吧
USB接口一般是正电源 两条数据线 电源负 好的还有多一条线的是屏蔽防干扰的,接法楼上都说了。

网友:
谢谢各位的关注啦,问题已经解决了,买了根USB转接线,把U盘接上了,可以用,不用像我想的那么麻烦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