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主板945PL-S3无CPU供电,主板无复位,求助!

楼主(2014-06-17):
测试卡显示--,复位灯常亮。
测得内存、内存负载、桥,总线电压都正常,CPU三相MOS测得没有电压,电感也没有测到电压。
图纸,此板是主供芯片6312+MOS管+电感组成供电的。

PWM主供芯片6312各引脚定义:

测得各关键引脚:
VCC:10脚(左向上第3针);有5V
PVCC1_2:29脚(右向上第5针):有12V
PVCC3:42脚(顶右边第6针):有12V
BOOT1:31脚(右下第6针):12V
EN:36脚(右上第1针):0V
EN_PH4:(底右第2针):5V

EN没有电压,查EN信息源:

查图纸:EN是由VTT_PWRGD总线好信号过来的

继续查找,VTT_PWRGD由324运放转换电路产生,按线路要求,正常应产生2.7V左右。现在没有电压?

网友:
你是现在在实地学习主板的,那你3脚电压大雨2脚么?

网友:
还没有测得,明天测得发上来。

网友:
查那个324的条件,3脚要为高电平,还有C13和后面的C12如果没有短路,而且运放的条件都满足的话就换掉324,还有就是CPU供电IC本身部内部有短路会拉低EN,这也有可能,建议还是先从324以及它的外围电路下手,然后才考虑换供电IC

网友:
继续查运算本身的供电4pin有没电压,如果有查3pin的来源!一直查追下去

网友:
非常感谢,明天继续查,有办法快速找到这个324吗?

网友:
我看到有几个324

网友A:
324 的正向输入有电压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324 的正向输入有电压吗?

明天继续查找,现在板不在手里

网友:
比较器 3脚要大于2脚电压 才会有输出

网友:
今天重测了主板,VCC,PVCC,BOOT、EN、VID组合(部分VID有电压)都有电压。在正常范围。还是没有脉冲输出。所以我认为是6312这是PWM芯片坏了。你们有什么看清法呢。

网友:
补充一下,为什么现在EN有电压呢,可能跟我昨天加焊北桥芯片有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