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式机主板怎么找图纸

楼主(2014-06-17):
请问各位台式机主板的图纸你们一般在那里找的,好像讯维上很多图纸都很难找,笔记本的就好找!分享分享嘛!谢谢

网友A:
你要找什么机器的主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要找什么机器的主板

一般都在哪里找呢,MSI,asus!四大品牌的

网友(点评):
大多数都是直接搜索。。

网友B:
主板很少的图纸,杂牌的几乎没有图纸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主板很少的图纸,杂牌的几乎没有图纸。。。

我见他们基本上的图纸都找得到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