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优派]
中柏显示器小修(不通电)

楼主(2014-06-17):
   新手看一下,师傅们请无视,没有什么技术含量

厂家:中柏
型号:A1949
故障:插上电源后,指示灯不亮,不通电
生意现在真的很淡,下午客户送来一台显示器,说看着电影那,直接黑屏了,但是声音还是有,给客户说那是主机还在工作,显示器不好,
  直接插入电源,指示灯都不亮,直接跟客户说是里面高压板的问题,要拆开修,然后报价,谈妥后,客户留下号码,等候通知·····

开始拆吧,指示灯都不亮,问题一般都在高压板这块,初步问题应该不是很大,,边上的塑料壳有明显的撬的痕迹,而且是新的撬痕,一定在其它店铺维修过,可能直接让换屏(或者价格没谈拢)俺这边是小县城,一般都是换屏,好多都不修。
拆开后,直接测输出  5V  12V      全部都没有
断电,直接打对地阻值,测量到肖特基二极管这一块的时候 ,发现短路,
这就好办了,直接拆掉二极管,还是短路,旁边也就几个电容和三个肖特基二极管,心想可能是电容短路,几个全拆了还是短路,
不会这么点背吧,就剩下两个二极管没拆了,再拆一个,再次测量,正常,
此肖特基二极管型号:SB5100     由于没有找到一样型号的,直接在旧的上面拆了一个 SB229装上,电容什么都装上,再次测量 5v  12v都出来了,
完事,,,收工

网友A:
修过蛮多不通电的就是那个二极管短的,一般不通电的我拆改都是先测量下那管子的,没有短才是上电测。。

网友:
你选的这个参数小了不少哦。原件是5A  100V的。

网友B:
很不错的维修案例 不过说一句:指示灯都不亮,问题一般都在电源板这块,而不是高压,因为电源板都没工作所以还到不了高压

网友:
一般先看短路  保险啊

网友:
厉害,如果是屏的问题,一般很难修

网友:
二极管短路碰到很多!

网友:
现在修显示器真不 赚钱。

网友(2014-07-24):
同意楼主的 赞一个

网友(2014-06-18):
这个二极管 短路了?

网友:
同意楼主,联想19寸也是二极管坏的多,换的时候还要换大功率的

网友C:
新手看一下,师傅们请无视,没有什么技术含
俺也在学习中····

网友(点评):
楼主太谦虚了

网友(点评):
楼主太谦虚了

网友(点评):
写得很好啊。。

网友D:
楼主报价多少钱啊,又赚了不少吧

网友:
这个12V的输出管子容易坏。前几天我也修了5台牌子一样都是12V的管子短路了不过我的不是这个牌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新手看一下,师傅们请无视,没有什么技术含
俺也在学习中····

楼主谦虚了,这篇文章图文并茂很错,多谢分享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报价多少钱啊,又赚了不少吧

报价多少  跟当地的消费有关系,配件是便宜,主要是我们的手工费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很不错的维修案例 不过说一句:指示灯都不亮,问题一般都在电源板这块,而不是高压,因为电源板都没工作所 ...

说错了,谢谢指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修过蛮多不通电的就是那个二极管短的,一般不通电的我拆改都是先测量下那管子的,没有短才是上电测。。

这次就有经验了,下次多注意这个管子

网友:
  看样子还是都不能放过啊,lz也有点背啊 倒数第二个才排除  不过修好就有毛挣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自己的经验,大家都在学习,共同进步

网友:
新手看一下,师傅们请无视,没有什么技术含,谢谢楼主分享自己的经验,学习了

网友:
直接把两只表笔接在二极管的两头应该也可以测的到吧?

网友:
  显示屏没几样东西 慢慢换肯定能好

网友:
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,收藏了

网友:
指示灯都不亮,问题一般都在电源板,而不在高压板

网友:
一般先看短路 保险啊
夕阳。天使
后级有一些没有保险的 ,后级短路一般前面的保险也不会烧
详情

网友:
应该是阻隔的问题?

网友:
没碰到过二极管坏的呢好像、、、

网友:
遇到一次不通电,换了通用模块还是不行发现也是SB5100短路,后来换了SB3100

网友:
量一下保险,没断直接换板,稳定性好

网友:
看楼主维修过程马上拆完了啊

网友:
肖特基二极管在路测不出来有没有击穿短路吗

网友:
有认识一个原件哈哈哈

网友:
应该是供电的问题。

网友:
遇到过多次、不过感觉不通电的情况一般就那么几样

网友:
楼主太谦虚了,功能深厚啊

网友:
原来这个型号容易坏二极管呀!下次注意了
-淘宝晓献数码专营店 骗人,.保修发去三个月没发回.

网友:
这种官没散热很容易烧的

网友:
高手啊 学习了

网友E:
楼主,显示器收多少大洋啊?我们这80大洋。。
lmzs
我们这100元大洋。

网友:
zzdxh005
我这边60大洋
详情

网友:
灌点水 没分下图纸了 求理解

网友:
讨点分,楼主别见怪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楼主,显示器收多少大洋啊?我们这80大洋。。
我这边60大洋

网友:
没有电压,这种管子坏的比较多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自己的经验

网友:
跟楼主学习一下,感谢分享!

网友:
楼主收多少钱

网友:
这个我也会 可是我不是师傅额........

网友:
天天干这样的故障就好 了。

网友:
大家都在学习,共同进步

网友:
你加个上去 容易反修 我一般直接去掉 用一个就OK 了

网友:
嘿嘿、 学习了! 假如这显示器到我手里、那肯定就直接换掉板子。

网友:
这样又赚了一百几十,爽呀!

网友:
偶是新手,看了感觉很有帮助呀 学习了 也谢谢楼主提供这类有助于新手学习的案例

网友:
像这种不通电的。先量前级的整流桥椎、电源管理芯片和开关管这几个大部分不短路。再量後级的消二极管。问题不就简单多了么。干嘛搞的那么复杂!。

网友:
学习了 , 有好多款联想都是二极管 --

网友:
顶起来!又是5v12v不出

网友:
我今天修了六个。累死了。

网友:
不错 不错 100大元到手

网友:
不错啊,小赚一把,谢谢分享

网友:
指示灯不亮,可以初步判断5V没出,这应该是一体板的问题,而不是高压板的问题。

网友:
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

网友:
那个二极管是坏的多啊

网友:
白屏mos管问题还是占数的

网友:
多谢LZ分享经验,收藏了

网友:
显示器一般很简单吧。。

网友:
指示灯不亮(指示灯没坏)的情况
90%都是电源板的问题,
5%是高压板短路,这样的设计都是电源到高压板部分没设计保险,直接用一根粗导线连接。
5%是驱动板问题,比如驱动板主ic短路,驱动板电压转换块坏。

网友:
虽然简单,但对于没怎么修过的还是有帮助,以后会注意这点,谢谢了。

网友:
这不是桥堆么 短路了?开路了吧 它要是短了 还不得烧一片啊

网友:
现在生意不好做啊,什么都得搞

网友:
SB5100和SB229参数多少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自己的经验,学习了

网友:
一起学习 共同进步

网友:
楼主真是好运气,这就搞定了,几张毛爷爷到手了。

网友:
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

网友:
我修过的都是电源板的25v电容问题

网友:
哈哈, 这个也是有点基本功的,老手都是目测的,就那几下子,不是这里就是那里,上来就干嘛

网友:
很不错的维修案例 不过说一句:指示灯都不亮,问题一般都在电源板这块,而不是高压,因为电源板都没工作所以还到不了高压。

网友:
学习维修经验

网友:
指示灯不亮,驱动板没工作(或工作不良)。废话了。

网友(2014-07-19):
指示灯都不亮,问题一般都在电源板这块

网友:
楼主的技术好啊

网友:
我说小城市修这个能收多少钱

网友:
有收集到笔记去了灬谢谢楼主的分享灬

网友:
的确比较简单。。

网友:
不错 经验丰富啊

网友:
一般不通电电源板坏的多,或者是高压板短路,其他的故障导致不通电就比较少见了

网友:
其实我感觉这个故障走弯路啦,没有电肯定是故障,在没有明显烧坏的元件下,二极管,功率管这些可以在线测的基本都应该首先测一下,实在不好测可以断开一头,这样可以加快找出故障点。我现在修节能灯就这样,遇到没有鼓包烧爆的元件,直接把所有元件断开一头,挨个测。很快就能找出毛病,有些电阻或电容,看着没事,其实阻值已经改变。

网友:
谢谢你的“经验”,我正好接收一台清华同方,也是不通电,直接照你的查输出端肖特基二极管,真还有个短路了,换后修复。

网友:
电源类的硬问题还是好解决的。

网友:
楼主好身手啊

网友:
显示器就那几个东西

网友:
恩恩额  不错哦

网友:
那两个二极管很容易坏,多订点

网友:
都说光耦、431、12V 5V整流管爱坏,为什么这几样损坏的我一次都没有遇到过呢?

网友:
指示灯不亮,其实判断不了是什么故障。驱动板问题也能导致指示灯不亮的

网友:
楼主居然会想到测二极管那边去,是我就先开始300V查起了

网友:
二极管坏的多 坏了不会出电压

网友:
看看拿分走人

网友:
是刺激电压短路引起的

网友:
技术部错 一般我们都改版了

网友:
有的小毛病我修不好就换板。。。。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知识,谢了谢了

网友:
维修就是要多积累

网友:
二极管坏的也挺多的 三星的

网友:
很好的案例,指示灯都不亮,一般电源模块

网友(2014-08-19):
经验啊都是

网友:
现在修显示器的价格越来越低了

网友:
哦 不错 分析的问题挺准的

网友:
这样的二极管,别一个短路了,用一个就行

网友:
是二极管短路了啊

网友:
有一次我遇到过换一个烧一个的情况

网友:
这管子很容易坏。联想很多都是这问题

网友:
这个管子是干什么用的?

网友:
其实 短路 多查二极管和桥堆 大多都有收获

网友:
楼主好样的 显示器就是要多动手

网友:
没碰到过二极管坏的呢

网友:
液晶电源板 坏的不少哦

网友:
12V的管子短路了

网友:
电源板故障你都没检查下初级正常不就找次级短路了 ?大神

网友:
那中管子爱坏

网友(2014-09-19):
不显示,灯 管 高压部分

网友:
这个显示器还是头一次碰见。 学习了

网友:
很不错的维修案例

网友:
收钱了, 手艺不错

网友:
不错,学习了,我的有个和你一样问题的。

网友:
哥们 指示灯不亮,就是高压板问题,你自学的吧 ,还要加强锻炼呀 这种短路有经验直接秒杀

网友:
整流二极管击穿是很常见的故障

网友:
学习了 大家互相学习 一起加油

网友:
直接插入电源,指示灯都不亮,直接跟客户说是里面高压板的问题;这个判断不对吧,指示灯不亮说明待机5VS没有,应该重点查电源板就对啦,看到后来你也是查的电源板

网友:
楼主都不告诉我们怎么测量二极管

网友:
其实这个可以量出来的,楼主走了点弯路

网友:
新手学习了,希望以后楼主多分享些维修经验

网友:
看看电源板正常不

网友:
这种我修的多了,问题跟你差不多

网友:
这种二极管爱坏,我经常修到

网友(2014-10-22):
这次就有经验了,下次多注意这个管子

网友:
这种管很容易坏的

网友:
楼主好运气,指灯不亮 电源板的事吧

网友F:
楼主这样修好可以用 但是过不了多久又会返修
zjj19960718
最好是把那个装上去的二极管拆了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楼主这样修好可以用 但是过不了多久又会返修
最好是把那个装上去的二极管拆了

网友:
只治标不治本 一个月之内保证返修

网友:
电源板问题

网友G:
引用 网友B:
很不错的维修案例 不过说一句:指示灯都不亮,问题一般都在电源板这块,而不是高压,因为电源板都没工作所 ...

那个二极管不容易坏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那个二极管不容易坏吧

一般不容易坏 不过要根据电源板的设计而定

网友:
楼主这是秒杀!

网友:
那个二极 管坏的很多

网友:
最近修的戴尔的LED的不少坏2级管的

网友:
高压板问题指示灯应该是亮的,只是灯管不亮。

网友:
   电源板  擦   不好修啊  遇到几次感觉修好了  上电就爆炸了   都有心理阴影了

网友:
这个很牛  学习了

网友:
楼主收了多少软妹子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一般先看短路  保险啊

后级有一些没有保险的
,后级短路一般前面的保险也不会烧

网友:
LZ又捡到钱了

网友:
哈哈  楼主都删我回复的了    那样换了是不行的  治标不治本

网友:
电容短路的少,先拆二极管

网友:
看来应该是通病

网友I:
引用 网友B:
很不错的维修案例 不过说一句:指示灯都不亮,问题一般都在电源板这块,而不是高压,因为电源板都没工作所 ...

300V算不算高压呢?其实楼主的内容没有问题的,非要抓出是电源板才算完事呀

网友:
液晶电源板修理就是大扫荡!只要把坏了元件都处理了,就会有成果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I:
300V算不算高压呢?其实楼主的内容没有问题的,非要抓出是电源板才算完事呀

兄弟你看来是没仔细看楼主帖子  什么叫非要抓出是电源板才算完事

你好好看帖子,楼主说:直接插入电源,指示灯都不亮,直接跟客户说是里面高压板的问题,

再看看我回复的有问题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兄弟你看来是没仔细看楼主帖子  什么叫非要抓出是电源板才算完事

你好好看帖子,楼主说:直接插入电源 ...

自然是看了,不过电源部分也是属于高压板。所以平常时你们就对独立升压的背光部分为高压板叫法情有独钟。显然是不全面的,楼主也并没有讲是升压板有问题,而是说高压板,开关电源就是名副其实的高压板。你想一想,如果是LED的显示器呢,叫高压板就更没有错误了。也许吧,叫电源板出问题更好听罢了,你说呢?

网友:
是整流二极管

网友(2014-11-21):
虽然说的问题不对,但是修对了  不错

网友:
我很赞同一楼的说法,无电源指示灯,问题是无5VSB,问题应该在电源板而不是高压板;如果指示灯亮,黑屏,那么问题多是高压板和灯管

网友:
这还值得炫耀啊
告诉你更好的办法

网友:
直接把二极管腿隔断 测量  不用吃拆

网友:
显示器没什么搞头

网友:
我了个去,像这样的维修心德写成贴子我都能写的“罄竹难书”了

网友:
先用眼看一下外表,如果没什么明显故障,先测量一下看有没有短路,然后再加电试一下,这样比较保险,

网友:
这就是一个维修思路!~~~~~

网友:
这个也会坏呀 ,看来下次要注意咯  呵呵

网友:
指示灯不亮问题会处在高压板,人才

网友:
楼主继续给力

网友:
整流二极管击穿是很常见的故障了。一般首先都会测量一遍

网友:
电源问题,就没有解决不了,还有终级核武器,换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