秒杀Y430开机-触发不上电

楼主(2014-06-18):
今天接到一台Y430触发不上电。
故障现象:待机正常0.01A,触发0.04A不动,然后过一会就掉电了。
由现象可以推测出:“slp_s4#工作了,而SLP_S3#没有工作”,二话没说拆机、查图,大概翻了一下图纸,没有找到上电时序,只找到了这个

初步推测触发后,电脑处于S3状态,+1.8v出来了,上电测量确实如此。

查看SYSON还控制其他电压,+1.5VP和+0.75VP都正常

S0电没有出来,查找控制信号SUSP,由SUSP#转换得到, EC的116脚在触发后有3.3V电压,而Q22的第2脚没有电压   ,
734715[/ attach]
直接飞线

通电按开关,上电,电流直标,显了(就是开机有点慢,应该是线有点粗吧,不管了。正常开机就行了,应该不影响使用的)
小小白,求加分,求指教!!!!!!!!!!!!!!!!!!!!

网友:
开机慢跟线的细粗程度有个毛关系

网友:
开机快慢跟BIOS有关系,有个自检过程,当然排除硬件故障

网友:
思路和判断还是挺清晰的,我是新手 笔记本我才刚开始 台式机还行

网友:
小赵这个要加精啊:

拒绝灌水! 论坛总则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924-1-1.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这个机器已经没有维修的价值了

网友:
底子深厚  所以速度

网友A:
楼主第一个图理解不了,能解释下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第一个图理解不了,能解释下吗?

圆圈表示电压工作,X表示不工作。所以你可以一目了然看出电脑在不同状态下有哪些电压。不知道这样你理解不

网友:
时序很重要,,要多多学习

网友(2014-07-19):
很给力,楼主

网友:
学到了

网友:
楼主,线粗和开机慢有影响吗?

网友:
赞一个
新手 受教
同意楼主!

网友:
线太粗跟亮机慢没关系的

网友(2014-06-18):
兴隆笔记本维修 -2

网友:
wsxftp -5 淡定
718590775 -1 淡定
王幻灵 -2 淡定
IT追随者 -5 淡定

网友:
同意楼主: 5 反对楼主: 5

网友:
对 除非你飞线对时序有一定的影响

网友:
莫名的被秒杀吸引进来了,看了下所谓的秒杀内容后我又轻轻的关了帖子。
我也觉得......

网友:
秒杀的感觉太好了,谢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一个故障的机子  谁见了都喜欢
昨天接个顾客自己清灰烧掉的  显卡和屏都挂了 正愁顾客修不修呢

网友:
思路和判断还是挺清晰的, 我是每次都查下时序

网友:
待机正常0.01A,触发0.04A不动,然后过一会就掉电了 怎么就确定slp_s4#工作了,而SLP_S3#没有工作”

网友:
Q22的第二脚没有电压 是不是r249这个电阻击穿了 将电压拉低了 可是你飞线好了 说明这个电阻没有坏 那这个点去哪里啦

网友:
有时喜欢别人说秒杀,有时又很烦别人说秒杀

网友:
拒绝灌水! 论坛总则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924-1-1.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你能上个图,让我看看SUSP是怎样控制S0电压的好吗,我咋觉得S0的电压都是由SUSP#控制的呢

网友:
我修的一个  上电条件都正常,有S3 S4发出,但是不上电,是不是EC收到S3 S4没有发出信号就不会上电

网友:
i j 不是秒杀,光你这些分析完,再每个点量,都上十分钟了

网友:
确定slp_s4#工作了,而SLP_S3#没有工作”  完全没有看明白

网友:
按时序查才是王道

网友:
秒杀也是要有功底的 呵呵

网友:
学长要低调

网友:
wo,cao,我喜欢这个运气,不是短路什么的。SYSON和SUSP都出来才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