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490 LA48 修复过程,附图纸,附BIOS

楼主(2014-06-18):
B490 LA48 修复过程,附图纸,附BIOS,欢迎抛砖·····
接机过程省略······
进入主题········
接到本子已经修的很凄惨了,5V短路,1225C不知去向,公共点短路
PCB都烧穿了

还有些电容电阻不知去向
各大论坛都找不到图纸,去淘宝买了一份
先搞公共点吧,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,直接用手术刀挖掉烧糊的部分,越挖越深最后挖了个洞,阻值上来点了,测量对地值只有20多,在测量5V也短路,把5V上下管去掉,公共点阻值正常了!
为了稳一点,索性把3V上管去掉看看还短不短,插上电流表,直接2A还短路!
查公共点对地400多正常!AD+ 1000多正常
再测AD_JK 500多,问题找到了!
上家把PD3801稳压二极管装反了,直接去掉,阻值正常
插上电流表也不短路了!
开始查51225C烧断的那些焊盘,阻值都无穷,证明没有烧连的部分,
开始了漫长的改电路,加电阻飞线的过程!
烧断的几根线就不说,一一对应15 16 17 18脚,1脚电阻没有了找了一个100K20K串起来接地!
飞好线上芯片,开始绕弯路了!
下管阻值500左右正常,发现上管都是1080多,总感觉上管阻值偏高
又拆下来焊了两遍,没好转反而把片子焊死了,13VREG5对地8欧了
没办法换了个芯片焊上去还是上管阻值偏高1060
不管了直接插电流表,待机0.03感觉正常了,测量没有波形
在抓瞬间波形时发现有下管5V峰值的波形,上管波形峰值只有10V
又开始绕弯路了,就算升压没起来上管G级波形的峰值应该在15V以上啊
测量只有10V,有开始把周围的电路查了一遍没有异常
又换了一个片子,还是那样!
但是问题找到了,在第一次上电的是候抓上管G级瞬间波形是峰值是有19V左右的
但是如果保护之后,马上抓波形峰值还是10V,过一会儿再测峰值能到19V
看来是芯片保护所致!

在抓波形时发现3V波形比5V波形持续时间长一点
想到刚开始5V短路过,直接换掉5V滤波电容,波形电压都出来了

总结:51225C 上管控制1000以上属于正常值
电路改好后,5V 3V 电压稳定了!
开始上电.085不动了,GFX没有电压
GFX就不用管了,应该是跑马之后有的
查内存VDD正常,SPDVDD正常,VTT REF正常,有时钟和复位!
接下来测SMBCLK SMBDATA,对地阻值无穷大
找到问题了,应该是断线
直接对照图纸飞线
再次上电,成功亮机
没有加硬盘,字在屏幕上部分,没拍到
PS:这个板子修复后,特意测试了一下,GFX供电在跑马之后瞬间有波形,然后没有了,不是持续的!
备份了两个BIOS
拿起你们的分当砖头砸过来吧,求砸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线飞的太有技术了。。赞一个

我这个飞线不算什么,细心一点就行了!

网友:
真牛啊,那么大洞居然都修的好,难道没断线  活短接的??

网友:
看来楼主一天很闲呀,这种板也要修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V5,这都修好了

网友:
分加完了,这扎实劲够风范了。

网友:
要是我可能就放弃了,总觉得板层会断线啥的。LZ很强悍!

网友:
好图纸,收下勒,挖洞飞线技术不错哈。。。顶一个。

网友:
同意楼主!
之前也修过一台机器也给我搞了一个洞,不过我幸运些不用补线,附近没其它线

网友:
飞线细心些,心静下来相信大家也可以的

网友A:
这线飞的太有技术了。。赞一个

网友:
这不是一般人能非得到的。。

网友B:
华仔好久没发帖子了,一发就是重量级别的

飞这线有难度啊。。
对。。。还挖了一个大洞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华仔好久没发帖子了,一发就是重量级别的

嗯,平时没什么时间,刚好这论坛没有这个图纸,顺便把图纸上传上来

网友:
图纸暂时没来得到,先收下谢谢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嗯,平时没什么时间,刚好这论坛没有这个图纸,顺便把图纸上传上来

华仔这个图纸论坛有 LA480

网友D:
我已经砸了,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感觉到啊~

拒绝灌水! 论坛总则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924-1-1.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华仔这个图纸论坛有 LA480

这图纸什么时候有的,我怎么没找到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已经砸了,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感觉到啊~

嗯,谢谢了,5分重量不小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图纸什么时候有的,我怎么没找到呢

你没仔细找,早就有了

网友E:
理论分析的给力,再加上细心,哪有不成功的道理

网友F:
功力不错,但这种机修好我也不敢发给客户,会返修吧

话说我看到板子都不想修啊

网友G:
烧成这样也能修?!客户也太无耻了吧,是我遇到,直接退回去

网友H:
理论牛X,实践牛B。楼猪我们做朋友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理论分析的给力,再加上细心,哪有不成功的道理

en ,说的不错,共勉!

网友:
谢谢,文笔太差,有些重点讲不好!

网友:
都是高手 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功力不错,但这种机修好我也不敢发给客户,会返修吧

改完之后,3  5 V稳定,3  5V电路这块没有发热的迹象,应该不会返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烧成这样也能修?!客户也太无耻了吧,是我遇到,直接退回去

怕的就是二修机,修的严重了,拿过来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理论牛X,实践牛B。楼猪我们做朋友吧

好丽友,好朋友,坛友你这图像卖的一手好萌!

网友:
高手都是磨砺出来的

网友:
听说这线飞的眼睛都花了。挖洞技术一流啊!

网友:
很强大。挖洞技术一流啊。飞线也很厉害。

网友:
好功力,牛逼

网友:
楼主思路很清晰啊

网友I:
我只想问楼主收了多少钱?

网友:
换成我就不修了,很给力

网友:
太给力了,这样都能修的好,看见洞穿的办我心里都发凉啊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真是高人啊!

网友:
非常不错 飞线技术能达到这个水平  谢谢分享图纸 加分是必须的

网友:
这样修出来。估计也用不了多久。不稳定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我只想问楼主收了多少钱?

貌似是200,价格是公司说了算,我只管修好就行了

网友:
这线飞的很历害啊

网友:
飞的  好  值得表扬 继续发扬

网友:
太厉害了,关键看稳定不

网友:
为什么要查SMB_CLK,SMB_DATA,这两个信号不是电池接口SMB系统总线的信号吗?为什么查他啊?
大神,求解啊?

网友:
要是我 就换板了  有耐心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