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小米手机维修]
台电平板不充电?

楼主(2014-06-18):
电池激活一下就好了。
不充电
平板

网友:
那是电池饿死了 电池的电压达不到3.7V 达到3.7V就可以开机了

网友:
很实用的经验 小弟已用此方法秒杀了不少机器了

网友(2014-08-21):
高电压充电一次,可以激活电池啊

网友:
不错,可以试试看。正好有一个平板充进不去电了。

网友:
能说详细一点吗?新手不是很了解如何激活??

网友:
用可调电源强行给电池充一会儿电

网友:
小小白受教了,多谢大神们分享

网友:
原来这么简单。重新激活电池。

网友(2014-10-09):
請問電池重新激活的電壓是要多大?

网友:
具体电压是多少?

网友:
我也遇到一台 台电的充不了电了

网友:
用5V就行了吧,电流1A,不超过2A吧,上次有个ipad就是这样搞的,冲了一会就激活了

网友:
这种问题很常见,激活电池后……收钱!

网友:
学习了高压激活电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