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4N68T-MLE V2的SPD电压从哪里出来的

楼主(2014-06-18):
下了个点位图打不开,只有求救各位了,知道的师兄们指点一下,有块板不过内存,SPD有时0.5V都不稳定。旁边有个颗贴片电容相连,别的跑线也不好查。

网友:
直接飞电源接口的橙色3.3V就行

网友:
SPD一般都是3。3V的供电的,,实在找不到就跟线问题不大。。

网友:
不知道这款板子。怎么弄

网友:
ATX 3.3V直接飞线就可以

网友:
一般都是直接飞个3.3V
没必要找卅

网友:
橙色线3.3飞线,我用的就是这板,昨晚用着就掉电,再开不过内存,取下量没有VCCSPD,从3.3v飞线,开机跑码亮机。

网友:
故障明显,SPD到橙色线断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