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仁宝的信号体系

楼主(2014-06-18):
维修菜鸟摘录关于仁宝的信号,请大师们多多指点
本节内容所依据的笔记本为联想G430,对应版号/图号为_LA-4211P。
随着读者对仁宝笔记本主板了解的不断深入,会发现仁宝与其他笔记本厂商在设计上有众多显著的区别。
其中最典型的,就是仁宝的“点火回路”与“隔离保护”电路。这两个电路的逻辑过程复杂,信号众多,难度较大,请读者特别注意。
4.5.1板载逻辑
下图为仁宝笔记本主板中各项供电的命名及时态(参考本书ACPI部分的内容)。
1. VIN:从交流适配器电源接口输入的19V直流供电(经二极管/电感隔离后)。
2. B+:交流适配器供电或电池供电——公共点
3. +CPU_CORE:CPU主供电。
4. +0.9VS:后缀中的S表示系统(System)供电,下同。系统供电是S0-S1时态的供电。用于为DDR3内存提供终结供电。
5. +1.05VS:1.05V系统供电。这是一个总线供电,几乎全部由开关电源产生。
6. +1.5VS:1.5V系统供电。这是桥的核心供电,几乎全部由开关电源产生。
7. +1.8V:从S3态开始即有1.8V DDR3内存供电内存。
8. +1.8VS:1.8V系统供电。它是+1.8V的电能来源,几乎全部由开关电源产生。
9. +2.5VS:2.5V系统供电。几乎全部由开关电源产生。
10. +3VALW(ALWays一直存在):源自+3VALWP。+3VALWP几乎全部由开关电源产生。即3V/5V供电中的前者。
11. +3VS:3.3V系统供电。几乎全部由开关电源产生。
12. +5VALW:源自+5VALWP。+5VALWP几乎全部由开关电源产生。即3V/5V供电中的后者。
13. +5VS:5V系统供电。几乎全部由开关电源产生。
14. +VSB:源自+VSBP。这是一个用于驱动场管获得S0时态供电的驱动电压。因此,它是由B+转换后得到的。
15. +RTCVCC:南桥RTC模块的供电。它其实也是一个“一直存在”的供电,它同时也是一个Dual双路供电。参考图“仁宝点火回路与隔离保护图-LA-4211P”
16. VS: 产生VS供电的电路如下图所示(经过重新编排)。它是一个“一直存在”的供电。参考图“仁宝点火回路与隔离保护图-LA-4211P”。
图示电路有两个电能来源:BATT+和VIN。输出两路供电:+CHGRTC和VS。既然有两个电能来源,就说明当既有主电池又有适配器时,+CHGRTC和VS可能都是Dual双路供电。
当只有主电池时:
BATT+通过PR75和PR74在PR74的1脚作为“信号”输出为51_ON#(未触发前为12V左右的高电平)。PR75的2脚也为12V左右,P沟道场管PQ6截止,VS电压为0V。
当按下开机键后,51_ON#变为持续低电平,PQ6导通,VS电压为12V左右。即VS是由51_ON#使能的。
当既有主电池也有交流适配器时:
VIN+通过二极管PD2及两等值并联电阻PR67、PR63后输出VS,电压为19V。
当按下开机键后,51_ON#变为持续低电平,PQ6导通,但PQ6的导通对VS无影响,电压仍为19V。
当只有交流适配器时:
17. VL:它与+3VALW、+5VALW、+RTCVCC相同,也是一个“一直存在”的供电。它通常都是由供电芯片内部集成的LDO产生的5V或3.3V供电。VL是由VS使能的。VL有两个用途:1)为PWM提供所需两路供电中的一路(另一路来自公共点)。2)转换后使能PWM的开关模块。
18. +CHGRTC(CHarGe RTC):参考图“仁宝点火回路与隔离保护图-LA-4211P”。
当只有主电池时:
BATT+通过PR65和PR66为PU7(LDO)供电,经PR112、PR113后得到+CHGRTC。
当既有主电池也有交流适配器时:
VIN+先通过二极管PD2,再通过PQ6的体二极管加至PR65的2脚(此时PD1实际上是截止的),为PU7(LDO)供电,电压为19V。
当既只有交流适配器时:
综合条目17、条目18条目,PQ6主要是在只安装有主电池时,在触发后导通提供VS供电。在插入适配器时,PQ6导通与否的意义不大。
19. 51_ON#:这是仁宝笔记本主板独有的一个信号。其中的阿拉伯数字“51”,是“8051”的缩写。提起8051,就会让人想起单片机,而在笔记本主板中,单片机首先就是指EC;其中的“ON“就是打开的意思。二者结合起来,就是使能EC。
所以,51_ON#首先是一个使能信号,其低电平由开机按键按下后产生。其逻辑是“由开机按钮按下后产生的“两级触发逻辑”中的一部分。51_ON#是通过使能EC所需的待机供电(+3VALW)来使能EC的。
下面,我们拓展一下仁宝独有的“两级触发逻辑” (请读者务必首先在主板只有主电池的条件下分析)。
要理解其独特性,就需要首先知道普通笔记本主板的触发时序。对于一般的主板而言,在按下开机按钮之前,其EC大多数已经工作。由开机按钮输入的触发信号首先由EC接收,EC延时中转之后再送南桥,以便唤醒南桥。换句话说,一般主板的EC在没有按下开机按钮时,EC已经工作了。
但是仁宝独特就独特在这里:在按下开机按钮之前,EC并没有像其他主板那样已经工作(即仁宝的EC没有待机供电,为了在只有主电池时尽可能的省电)。
既然在按下开机按钮之前,EC并没用工作,那么为什么按下开机按钮之后,机器确又能够正常触发呢?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:在按下开机按钮之后,从开机按钮输出的触发跳变不仅会用于唤醒南桥,还会更早地用于唤醒EC,令EC首先工作。只有这样,才能够满足EC要早于南桥工作的“触发条件”。
为了实现这个目的,仁宝独创了51_ON#这个信号。为了将51_ON#起作用的整个过程介绍清楚,笔者提出了“两级触发逻辑”(具体内容参考本节的“时序”部分)的概念。
“两级触发逻辑”中的“第一级触发”是针对EC的,触发信号是51_ON#。此时ON/OFF#信号无效。
“两级触发逻辑”中的“第二级触发”是针对南桥的。“第二级触发”是一个条件(EC必须发出EC_ON)触发。
20. EC_ON:这是标志着EC已经正常工作的状态信号。按下开机按钮后若为高,表明EC已经工作;按下开机按钮后若为低,表明EC未顺利进入工作状态。EC_ON与51_ON#是互为反相关系(从51_ON#到EC_ON的非门)的成对信号。这个信号,更进一步的明确了51_ON#就是使能EC的信号。在条目19中,笔者明确了EC_ON正常是唤醒南桥的必要条件,这里再次予以强调,换句话说EC_ON表明EC已经获得了待机供电,也可推定南桥应该同时获得待机供电。
21. PRECHG(PRECHarGe预先充电):实际上理解为“预先供电”更为合理。此信号是“点火回路”的输出。仁宝设计点火回路的根本用意是为了在打开“市电隔离管”或“电池放电管”之前,就预先为B+供电,接受点火回路的检测,检测的结果由PRECHG输出。若PRECHG为高,表明B+无短路,可以进一步打开“市电隔离管”或“电池放电管”。若PRECHG为低,表明B+无短路,主板进入被“点火回路”保护的状态。被保护后的第一个直接结果就是立刻关闭“第二个电池放电管”。第二个直接结果就是拉低MAINPWON和ACON。实际上,仁宝使用此信号直接去控制第二个“电池放电管”的导通。
22. MAINPWON(MAIN PoWer ON主要 供电 开启):首先,MAINPWON所指的“主要供电”具体是什么供电呢?其次,这个信号看起来像是一个使能信号,如果是使能信号,就意味着先有高电平的MAINPWON,才会有“主要供电”。事实上,MAINPWON并不是一个使能信号,它是一个单纯PG信号,它为高,表明“主要供电”已经正常,它为低,表明“主要供电”不正常。最后,还是要通过它的产生过程来分析(参考4.5.2“时序逻辑”中的第4个时序中的第二路内容)。从MAINPWON产生过程来看,不难得出MAINPWON实际上就是供电VL经过电阻直接隔离后变换成的标志着VL正常的PG信号。在此主板中VL直接使能“3V/5V”供电。因此,仁宝所指的主供电,就是指“3V/5V”供电。
23. ACON(AC ON交流适配器 开启):单单从信号名称看,这个信号与交流适配器有关。那么这个信号发生作用的时间应该是在插入交流适配器之后,换句话说,在只有主电池的情况下,此信号是无意义的。笔记本主板中与适配器有关的逻辑无非有以下几类:1)是否插入适配器。2)是否允许从适配器输入的市电电能进入公共点。3)适配器是否欠压/过压。ON是开启之意,它既可以表示状态逻辑,也可以表示动作逻辑。考虑到信号ACIN是更为明确适配器插入检测信号(可通过其产生的电路来推定),不难得ACON一定不是表示“是否插入适配器”的逻辑。ACON也不太可能是表示“适配器是否欠压/过压”的含义。因此,ACON就只能是表示“是否允许从适配器输入的市电电能进入公共点”的含义。这意味着ACON要么直接、要么间接的去控制“市电隔离管”的导通和截止。
通过对图纸的分析,我们发现ACON与三个地方有关:1)点火回路的输出。2)第一个“市电隔离管”和第二个“市电隔离管”的导通控制(两个场管的栅极是并联的,是同步导通和截止的)。3)电池充电使能。
这个三个地方,其中的一个一定是ACON的产生点/电路。最后一个地方显然是使用ACON使能“供电切换及充电芯片”的充电模块,它一定不是ACON的产生电路。而点火回路只能通过PD15(3、1脚之间)拉低ACON,既然是拉低它,就不可能是产生它,因为你只能对一个已经存在的信号进行操作(拉低或升高)。通过排除法,我们明确出这个信号只能是在第一个“市电隔离管”和第二个“市电隔离管”的导通控制处产生,那它究竟怎么产生的?
就ACON的产生方式而言,它与ACIN完全相同,也是经电阻隔离后输出,如下图所示(经过重新编排)。通过这个例子,也说明图纸的排列也会影响到我们对图纸的理解。
“交流适配器插入检测”电路中的比较器的输出PACIN分两路:1)经PR87隔离后输出为ACIN,这路用于表征状态。2)经PR132隔离后输出为ACON,这路用于执行实际的动作(直接同步驱动PQ7、PQ11以打开两个“市电供电管”,令市电电能进入公共点)。
24. ACIN(AC IN交流适配器 插入):这是仁宝的交流适配器是否插入的“第一个”检测信号。由“交流适配器插入检测”电路中的比较器经PR87隔离后后输出。参考条目23 ACON。
25. PACIN:这是仁宝的交流适配器是否插入的“第二个”检测信号。由“交流适配器插入检测”电路中的比较器直接输出。参考条目23 ACON。
26. ACOFF(AC OFF 交流适配器 关闭):这个信号与“是否允许从适配器输入的市电电能进入公共点”的逻辑有关。顾名思义,它一定是用于关闭市电电能进入笔记本的通道的,顺理成章地,它还应该同时打开(连锁动作)电池电能进入笔记本的通道。通过在图纸中搜索这个信号,不难发现它是由EC发出的。这意味着仁宝的隔离保护除了受点火回路的保护之外,还受EC控制的(而不是“供电切换及充电管理芯片”)。

网友:
写的非常深切 !

网友:
东西都不错啊。。

网友:
多多指点呀

网友A:
不错呀,在哪找的,我也想学学?

网友B:
    感觉很不错   只是暂时不能很能理解   先收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错呀,在哪找的,我也想学学?

在网上找的,学习资料很多就是不能理解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感觉很不错   只是暂时不能很能理解   先收藏了

我也不太理解呀

网友(2014-07-23):
不错的,学到经验了,维修的路太长了!

网友:
能写得这样很不错了

网友:
真的写的不错

网友:
就是不能理解VS 和VL是怎么回事情

网友(2014-10-01):
佩服,分析得如此耐心。+1

网友C(2014-11-19):
怎么看着是在哪里复制的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怎么看着是在哪里复制的呢

哈,被你看到了

网友:
一般人是不会打这么多字的 而且还打了标点符号的

网友(2017-05-10):
看来基础特别扎实

网友D:
谢谢,很多信号不知道本来的意思,比如+3VALW。现在知道了。很多信号以前只是知道,先加深了了解,十分感谢。全粘下来,慢慢研究

网友:
只要是自已写的,不是复制他人的就好

网友:
多多支持,感谢论坛让我们共同学习共同进步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谢谢,很多信号不知道本来的意思,比如+3VALW。现在知道了。很多信号以前只是知道,先加深了了解,十分感 ...

不用管谢我,感谢论坛这个平台让我们共同学习

网友E:
联想的机子越搞越恶心,前几天整的本WIN7居然开机巨慢,WIN10和WIN8就没问题,我整了UEFI的WIN7都不行,也不知道谁设计的BIOS

网友F:
从基础学起,慢慢来

网友G(2017-08-20):
谢谢老师指点,我希望自己能坚持下去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联想的机子越搞越恶心,前几天整的本WIN7居然开机巨慢,WIN10和WIN8就没问题,我整了UEFI的WIN7都不行,也 ...

现在一些笔记本装低版本的系统不支持了,很操蛋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从基础学起,慢慢来

慢 慢 来,加   油!都 是 从 最 低 做 起 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谢谢老师指点,我希望自己能坚持下去

不用感谢我,还是要靠自己的,慢慢来,加油!

网友H:
p67exteme4p67exteme4p67exteme4p67exteme4p67exteme4p67exteme4v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p67exteme4p67exteme4p67exteme4p67exteme4p67exteme4p67exteme4v

这是什么语言?还是你想的没表达清楚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