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G41 插4P自动关机

楼主(2014-06-18):
一块昂达G41的主板。   接上4P电源开机以后自动关机    不接4P没事

不上CPU没事。   上CPU测有一组MOS管很烫。。 其它二组没事

把所有MOS管都换了。还是一样,。  打算换个芯片试试

想问一下,  是不是芯片带不动负载。

网友(点评):
留意下那组的电容电阻是不是有不良的。。

网友:
量下很烫那组的阻值正不正常,,

网友:
很烫的那组测下G脚对地阻值和其他的是否一样

网友:
周边电路有问题吧。

网友:
直接下掉一组,换芯片试试

网友:
估计是反馈电路的问题。。。。

网友:
芯片的问题

网友:
先测很烫那组MOS管有么有损坏,多数坏的应该是电源管理IC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