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家技嘉GA-M52L-S3 主板问题

楼主(2014-06-18):
请教大家技嘉GA-M52L-S3 主板原来不上电修好以后进系统要5分钟重装过系统还是一样是什么原因啊
主板
技嘉

网友:
这个和内存和硬盘有关系噢,我是这样觉得的
同意楼主:
5.0
zq5482140a
同意楼主:

网友:
这个 南桥看看

网友:
百分之99是南桥的问题。。。。先加焊下,,不行 换桥///

网友:
主板南桥的问题

网友:
有可能CPU座子虚焊,我修的一个是不跑码,cpu座子虚焊,加焊就亮了

网友:
加焊桥试试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