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40J笔记本破音 难解

楼主(2014-06-18):
华硕A40J笔记本破音,不过是内置还是外置音响都是破音的。重装系统。安装华硕官网声卡驱动后还是一样。咨询一下,这个什么个解决方法呀

网友A:
话说好多破音都是驱动问题  换个系统不行

网友:
这问题不好修

网友B:
驱动的问题 !! 装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话说好多破音都是驱动问题  换个系统不行

换了,换了系统就是不行,后来又官网重驱动了,还是一样

网友:
学 习 学 习

网友:
看下是不是别的地方引起的

网友C:
重装系统解决问题的路过

网友:
装过系统了。。。。。。有没有可能声卡的问题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重装系统解决问题的路过

我没有解决问题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驱动的问题 !! 装吧

驱动不行呀。我都安装了官网驱动

网友:
曾经遇到过装XP 破音    装了win7就好了的~~

网友:
有可能是功放芯片哦    这个板子功放芯片应该没集成到声卡里吧

网友:
破音机器 不好搞啊 之前也遇到过 声卡芯片换过 功放芯片也换过 驱动 系统啥都搞过 都没解决 希望LZ 能解决掉

网友:
换驱动吧  没别的问题  华硕就爱搞这个

网友(点评):
换了,全是官网的驱动,难道官网驱动还有假?

网友:
我很想问下,声卡芯片会有这样的情况损坏吗

网友:
可能是驱动问题

网友:
破音 如果软件都排除了  你可以查一下声卡VREF那个脚 那边的基准电容

网友(点评):
这个电容会导致声音小,有电流声

网友:
那只能是硬件声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