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电池供电时公共电压多少

楼主(2014-06-18):
笔记本电池电压一般比适配器电压低很多,电池供电时公共电压是多少?电池电压经过升压吗?惭愧啊,连这个问题我都不知道,没有量过。

网友:
由电池电芯串联数决定
3节串联的18650电池,满电时,12.6V左右

网友:
一般电池后面都会有的,

网友(点评):
我对电池电压是多少不感兴趣,只想知道是不是经过升压才转化成公共电压。

网友:
12v 左右啊

网友:
不用升压的

我问的就是这个意思,要不要升压。

网友:
11.6V 左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