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420的笔记本,在插入适配器后,适配器灯灭,主板无电压输入

楼主(2014-06-18):
DELL 1420的笔记本,在插入适配器后,适配器灯灭,主板无电压输入,是怎么回事?

测测是不是主板公共点短路 查出短路就好了 不明白的需要学习下 祝你好运

网友A:
公共点没有电压的话,修保护隔离电路

网友:
插适配器灯灭的话,肯定是短路了。应该是公共点的二极管或者电容坏。5A短路

网友:
用稳压电源看下是不是短路了

网友:
大电流啊   重点检查隔离电路吧

网友:
主板短路了 适配器保护

网友:
主板短路了。。

网友:
哈哈  这个肯定是短路哈

网友:
修过很多都是baohu 隔离了。

网友:
不太懂   我是小小白

慢慢学习就懂了 或者报名迅维的培训

网友:
短路吧,估几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公共点没有电压的话,修保护隔离电路

饼哥,你好
测了公共点对地阻值为0,
显卡供电芯片的电感对地阻值是6欧,这个电感的对地阻值正常吗?

网友:
公共点对地短路,与公共点相连的滤波电容太多了,感觉无从下手

网友:
过了PQ35后就短路

DELL1420

网友:
短路了,一般是电容坏了,用可调电源烧一下,那个烫就换那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