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问题,电流只有0.39.。。

楼主(2014-06-18):
奇怪问题,电流只有0.39A 所有供电居然都出来了 (非上网本,1.4A左右亮机)
最后加焊南桥 解决。。亮机
问题

网友:
什么南桥?什么机器 0.39为啥加焊南桥啊? 不明觉厉。。。。

网友:
啥笔记本,说明白点喽楼主

网友:
是啊看不明白

网友:
说得不明不白的,这帖子可以删了

网友:
楼主分析具体点,说不定还有加分呢

网友:
楼主说说 你为什么要做南桥

网友:
这个帖子 会误导很多小小白的,0.3几直接干南桥~~~~ 会废的~~~

网友:
什么机器?什么型号 ? 0.39一般是CPU没工作 怎么加焊南桥就亮机了??????????楼主给分享下维修思路吧。

网友:
你是不是把北桥认成南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