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B4400 不触发

楼主(2014-06-18):
          联想的B4400 客户说进水了,拆开看主板没看到腐蚀的地方,待机3,5v正常 ,开关脚无电位。拔掉cmos电池 能自动上电并显示正常。开关脚有500多欧阻值,但线路走的夹层,跑不到,哪位大大有图纸没?淘宝找了都买不到啊。。。。。没图卡住了 ,修不下去了。

网友:
无能为力啊

网友:
笔记本维修,除了通病,就靠图纸了

网友:
不触发,先把触发的条件查清楚,  VCCRTC,RTCRST,,  32.768KHz   RSMRST#     满足了这些后还不触发的话呢,那就要查EC的工作条件了   供电 时钟  复位  LIDSW、 ACIN  是否满足   开关发往ec 有没有高低高跳变,以及ec有没有发给南桥的跳变信号,还有桥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 等等,像你说的拔掉cmos电池 能自动上电并显示正常,那你应该查查   开关到ec的线路,    没有图纸  就找EC的 引脚定义图来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