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OMPQA 610掉电

楼主(2014-06-18):
COMPQA 610集显刚到XP滚动条就掉电,立马再开机又能开还是到滚动条掉电,用U盘启动进PE有时掉电有时又不掉,换过CPU,故障依旧

网友:
机器热不热啊,有可能是主板问题啊

网友:
可能是CPU供电出问题了

网友:
用U盘启动进PE不掉电,而且在PE下用测试软件反复测试也不掉电。从硬盘启动,刚到滚动条就掉电,换了硬盘安装系统,刚解压完驱动立马掉电

网友:
费了半天时间看图纸和点位图,,原来是THRMTRIP#进南桥的电阻R255阻值变大,换了个25欧的电阻开机再试进系统不掉电了

网友:
此板关键是板上的电阻都没标记,只能对着点位图看

网友:
此机是因为进水后没及时烘干而将电阻腐蚀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