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DR逻辑扫描中的擦除前,写到坏道

楼主(2014-06-18):
一直没搞懂这两个起什么作用

网友A:
碰到定义的扇区超时,先写,如果写失败,就映射到坏道。

网友:
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,感觉逻辑扫描加表效果不好
碰到坏道,先清零修复,修复不了,再加表。

网友:
楼主说得清晰点,坏道可以屏弊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碰到定义的扇区超时,先写,如果写失败,就映射到坏道。

感谢指点,这个是写到坏道的作用吧?那擦除前是什么作用呢?

网友A:
去除逻辑坏道,我一般是先用MHDD或者Victoria擦除一遍,然后再逻辑扫描加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去除逻辑坏道,我一般是先用MHDD或者Victoria擦除一遍,然后再逻辑扫描加表

MHDD擦除用ERASE,Victoria的擦除怎么用?

网友:
看看说明,百度一下就知道了

网友:
谢谢大家   马上尝试擦除看看!!!

网友(2014-07-23):
常规软件擦除其实有部分坏道已经自动加到G表了,假如你发现G表数据已经比较大了,你最好不要擦除,还是WDR5.3直接加P表算了。

网友:
加P表 不行再自校正,希有用

网友:
加P表 不行再自校正。还不行就用PC3000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碰到定义的扇区超时,先写,如果写失败,就映射到坏道。

清零 是清G 表 还是P表呢

网友:
我建议要学硬盘维修还是要多点看看资料,多动手,要不就到迅维找罗老师!!!!!!!!可惜我没时间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清零 是清G 表 还是P表呢

坏道是加到G表的

网友:
来学习下硬盘修复。

网友(2014-09-28):
引用 网友B:
清零 是清G 表 还是P表呢

是清G 表,千万不能清P表,清P表后果会很严重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