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8H61 M PLUS V3

楼主(2014-06-18):
哪位大神有华硕P8H61 M PLUS V3的点位图,该板无触发,无发烫。

网友:
不触发就查待机条件啊!!!找IO的数据手册就好

网友:
查待机电压3VSB,PWRBTN,RSMRST,SLP-S3,PSON,32K,CMOS跳帽

网友:
板都拿走了

网友(2017-10-31):
查IO的工作条件是否工作,再查南桥的工作条件和是否发出信号,大多是南桥或IO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