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50 不触发

楼主(2014-06-18):
Y450 不触发  3V  5V 正常 开关有3.3  不触发~~~~ 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笔记本要想触发 可不是简单的有3.3 5v 就会触发  查查 南桥的rtc电路 以及ec的条件吧

网友:
电流跑多少

网友:
不触发,先把触发的条件查清楚,  VCCRTC,RTCRST,,  32.768KHz   RSMRST#     满足了这些后还不触发的话呢,那就要查EC的工作条件了   供电 时钟  复位  LIDSW、 ACIN  是否满足   开关发往ec 有没有高低高跳变,以及ec有没有发给南桥的跳变信号,还有桥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 等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