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联想Y500 使用过程响一声 闪一下白屏 再回复成之前画面死机 求解是什么情况

楼主(2014-06-18):
笔记本联想Y500 使用过程响一声 闪一下白屏 再回复成之前画面死机 求解是什么情况
显卡加焊了 桥加焊了还是不行

网友A:
使用过程响一声 闪一下白屏 再回复成之前画面死机  死机是关机了还是卡死 ·  现在到底还能不能开机

网友B:
桥工修机除了通病告诉他也是白说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使用过程响一声 闪一下白屏 再回复成之前画面死机  死机是关机了还是卡死 ·  现在到底还能不能开机

死机  卡死在那里  强行关机又能开  过一会又是这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桥工修机除了通病告诉他也是白说

呵呵 你厉害 指点下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