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法启动U盘

楼主(2014-06-18):
换了显卡和硬盘安装好系统之后放了一个晚上开不了机,现在连进PE都进不去。

网友:
把硬盘拆了试下撒

网友:
吧外设拆掉试一下  不行放一下电

网友:
恢复COMS试下。。

网友:
初始化CMOS看看。

网友A:
或者最小系统法,一个个调硬件。

网友:
什么板  有些老机子不支持

网友B:
看上去没有检测到硬盘啊楼主。你的硬盘是不是有问题。

网友:
同看看硬盘是不是有问题

网友C:
915主板无法启动U盘很正常,楼主试一试用光驱启动看行不行。

网友:
拆了还是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或者最小系统法,一个个调硬件。

调了还是一样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看上去没有检测到硬盘啊楼主。你的硬盘是不是有问题。

硬盘是测试好才换上去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915主板无法启动U盘很正常,楼主试一试用光驱启动看行不行。

我昨天还可以进去的。

网友:
换个U盘试下。

网友:
你是不是插了U盘的PE啊,换个PE。

网友:
看你手上有没有U盘的CD-ROM启动盘,这个是万能U盘启动的,你可以试试

网友:
有些老主板需要在BIOS中把USB接口打开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硬盘是测试好才换上去的

楼主看看这里主从接口都没有检测到硬盘。
None是什么意思楼主应该知道吧。

网友:
换个USB启动盘 试试。。。。有的4G的可以启动  有的8G的不可以启动  遇到过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