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康 g41mxe series ,瞬间掉电,待机时有内存供电1.6v,上下管发烫,救助

楼主(2014-06-18):
开机瞬间掉电,断电打值atx各电压不短路,各大供电电感不短路,只有北桥供电打值0.003,姑且算正常。
掉电瞬间,各电压都有,只有cpu电压不足1v,可能是万用表反应慢。

主要异常在内存供电,经查,插上电源没有开机,内存电压就有1.6v(ddr3),应该是5vsb供电,同时上下管非常烫手。没有图纸不太确信不开机时是不是应该有内存供电,且电压稍高。

这个现象有可能是开机瞬间掉电的源头吗?另外就算更换上下管(在线测量不短路),待机就有内容供电也不太正常吧

网友:
北桥不短吗

网友A:
桥供电打值0.003,试着拆掉控制该场管的电源管理IC,重新再打值,看是否还短路。

网友:
打值是不大,但是电压能测到有1.1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桥供电打值0.003,试着拆掉控制该场管的电源管理IC,重新再打值,看是否还短路。

可以电压在瞬间是能测出来的 1.1v

网友:
只有北桥供电打值0.003,姑且算正常。
这样低的阻值也算正常?是不是因为能测到有1.1V的电压,我就碰到一块板北桥供电正常,但上下管发烫的,应当是桥的问题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