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白维修帖 翔升N61S不触发维修过程

楼主(2014-06-18):
故障板子:翔升凌志N61S
故障情况:不触发
BOM:v02
BIOS:10J
Cksum:B84
S/N:02941

小白发帖不容易 求点小分

翔升N61S V8 AmericanMegatrendsInc.-080015.zip

网友:
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最下面一个图是之前的看不见字  从新弄了下- - 把他删除了 居然还在- -

网友A:
73叫应该是桥到IO的SLP_S3信号吧,楼主跑到ATX电源旁边的肯定不通了,你这先飞线实际是强行让IO收到SLP_S3的指令,从而让72脚变成低电平拉低绿线。所以能开机。其实真正的故障并没有修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73叫应该是桥到IO的SLP_S3信号吧,楼主跑到ATX电源旁边的肯定不通了,你这先飞线实际是强行让IO收到SLP_S3 ...

73没电压,而 72的电压时偶尔有偶尔没 ,经常没有  72的是 PSON 信号 ,直连到72的 应该有4.5-5V多的电压才对, 我飞的是72脚。 73脚我跑了一路只到那里,我也感觉奇怪。

网友A:
73脚正常跳变应该是,低--高的跳变,72脚跳变应该是高--低;73脚跑线应该往桥的方向跑,最总是能跑进入桥的,是桥发给IO,允许IO开机的一个指令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73脚正常跳变应该是,低--高的跳变,72脚跳变应该是高--低;73脚跑线应该往桥的方向跑,最总是能跑进入桥的 ...

这个我知道 ,可我就觉的奇怪,怎么跑都是跑到那里就没看到了, 也许是我没看清楚吧- - 。反正我也没去修73脚,把72脚修了就可以了。

网友B:
上面的是N61的图纸还是BIOS..???????????????

网友:
图纸的话我收下了

网友:
有图纸修起来就是方便加快捷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上面的是N61的图纸还是BIOS..???????????????

BIOS 。有图纸的话就爽了。。。

网友C:
最后到底是哪里到哪里断线了啊?

网友D:
这也叫小白?那我们连小黑都算不上了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最后到底是哪里到哪里断线了啊?

那图上不是有飞线? 而且那里也有说明哪里断了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也叫小白?那我们连小黑都算不上了。。

汗。都是看论坛学的修的。

网友:
我只是建议,把CPU 芯片换下,如果故障依旧,你就只有干南桥和换南桥了,

网友E:
你是怎么知道那里应该是通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是怎么知道那里应该是通的?
跑线啊

网友:
这种板修得需要耐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