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跑马问题

楼主(2014-06-18):
我是菜鸟,问个问题,我搞不清楚是先检测在跑马,还是先跑马在检测?

就是说跑马前干啥?跑马后干啥。

我现在稀里糊涂的,理论欠佳啊

建议系统的学习下 这个是最基本的理论

网友A:
有没有懂你的意思,呵呵,能正常跑马了还检测干嘛呢,

网友:
跑马相当于检测的过程

网友:
你应该 了解下 基础的 时序

网友:
供电---时钟----复位---跑马   就这个过程咯

网友:
xue  xi l e

拒绝灌水! 论坛总则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924-1-1.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天意wx -4 严禁灌水

网友:
软启动的过程,就是跑码了   CPU到北桥,北桥到南桥,南桥到BIOS,在冲BIOS返回的数据

网友:
是一个很大的过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没有懂你的意思,呵呵,能正常跑马了还检测干嘛呢,

能跑马不代表能亮机,跑马只能证明cpu工作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