亲测BD41760KVT可完美代换TB62514FG

楼主(2014-06-18):
亲测T410机器上用的BD41760KVT可完美代换X201I上用的TB62514FG.

照得很清楚不错。。 又知道一个可代换的IC了。。。

网友A:
这是什么芯片啊,,干什么用的啊,楼主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是什么芯片啊,,干什么用的啊,楼主,

隔离保护,升压,过压保护,过温保护和电源管理等功能的芯片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隔离保护,升压,过压保护,过温保护和电源管理等功能的芯片.

谢谢,这个芯片管这么多啊

网友C:
对这个芯片,一无所知呀,有哪位高手有这个芯片的关键测试点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对这个芯片,一无所知呀,有哪位高手有这个芯片的关键测试点吗
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674795

看这个帖子,写的很好!教材级的内容.

网友:
下次 遇到就知道了 感谢分享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674795

看这个帖子,写的很好!教材级的内容 ...

谢谢,谢谢

网友(2015-11-08):
这个高端机器还没修到啊

网友:
又一次看了楼主的帖子,修X201I的机器,从料板上拆了BD41760KVT四个换上去,都不行,觉得是别的问题,然后换主板了,后来有一个T420的机器用的东芝芯片,换上去好了,不知道为什么

网友:
这个经营不错

网友:
以后遇到可以试试

网友(2015-12-20):
THINK W510代换开机,但是不稳定。

网友(2019-02-15):
不错  又知道一个可以替换的芯片

网友:
没遇到过这个芯片 先给你加个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