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470 0.9的电流不显示

楼主(2014-06-18):
此机本来烧铁管的,更换铁管后全部电压都正常,复位信号也正常。现在跑0.9的电流不显示
不显示

网友:
这机管坏了,CPU也容易烧。

网友:
小心点CPU吧

网友:
换CPU吧 亲 8成坏了 测测CPU 2组电压 应该一个0.几 一个是1.几 如果是 换CPU

网友:
等修好看结果

网友:
要换大件了

网友:
cpu供电坏了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