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T61P显卡驱动无法加载

楼主(2014-06-18):
    该笔记本为拆屏导致故障,高压条指示灯只有Wifi亮,其余全灭。
    电脑无法正常启动,进入安全模式,卸载显卡驱动。使用Windows自带驱动可以使用。
    根据现像分析,显卡可以正常使用,但是无法加载驱动,应该是输入功率不足。又因为指示灯不亮,怀疑指示灯电压不足,可能是排线出现短路导致。
   检查排线,没有短路问题,那应该是主板上的一个电容击穿导致短路。但是主板电路太复杂,应该从哪里着手呢?实在没有头绪,谢谢各位大神指点下。小小白有礼了!

网友:
显卡本身有问题 或者你可以 欢歌系统试一下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的事 T6的显卡  非常爱坏的

网友:
非常感谢,感觉不像是显卡问题,因为没有显卡门的那些现象。

网友:
还感觉是显卡出了问题。。

网友:
拔掉屏线   外接正常吗?

网友:
那应该是主板上的一个电容击穿导致短路。但是主板电路太复杂,应该从哪里着手呢?实在没有头绪

那应该是主板上的一个电容击穿导致短路。

不靠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