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40AB 键盘按键混乱

楼主(2014-06-18):
主板换过 硬盘换过 键盘换过 但是现在键盘还不好使 开机的时候就不好使 进系统也不好使

网友:
换原装键盘

网友A:
这还要问吗,换键盘肯定好啊

网友:
IO周边 和键盘接口周边看看

网友:
IO事  换个IO就好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还要问吗,换键盘肯定好啊

睁大眼睛看看 说了键盘换过了

网友C:
接口旁边的 电容去掉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睁大眼睛看看 说了键盘换过了

不好意思没看到,那这样的话你电脑能搞好吗  你上面都写了主板都换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接口旁边的 电容去掉

键盘接口周围没有什么明显电容 你是指哪里 方便上个图吗

网友:
出学者 ,学习 中

网友:
主板换过 硬盘换过 键盘换过 但是现在键盘还不好使,那就换人应该能好了!

网友:
主板是K40AB  不会是换成K50把

网友:
奇怪的毛病

网友:
就剩外壳没换了

网友:
我以前修个K40AB,操蛋得很,声卡问题引起加电不开机,最后也没修好,只能换板子,损失了几百块,楼主说主板都换过了,那真没辙了,再换块主板试试看吧

网友:
既然都换过  还不好 不一定是键盘的事  , 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哦

网友:
哎,有点可悲哟,楼主运气那边风水不好吧

网友(2014-07-31):
应该是板子换错了,k40的机器,换的是15.6寸k50的主板,其他一切都是正常的,就是键盘会乱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