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arracuda LP 2T的硬盘 终端报 No HOST FIS-ReadyStatusFlags 0002A1E1

楼主(2014-06-18):
Barracuda LP   2T的硬盘,BSY长忙, 终端报  No HOST FIS-ReadyStatusFlags 0002A1E1  ,可以直接到T,用11  12 的指令没有用或者是不会用,  求思路或故障原因,提点一下,谢谢!
终端下显示:Rst 0x40M
RW: Disc Ctlr Initialization Completed.
MC Internal LPC Process
(P) SATA Reset

User Data Base  00992030

MCMainPOR: Start:
Check MCMT Version: Current
MCMainPOR: Non-Init Case
MC Seg Disc and Cache Nodes:  4011985C  4011796C
Seg Write Preamble VBM start: 000010A7 end: 000010CE
  Footer - start: 000010D0 end: 000010F7
Seg Read Preamble VBM - start: 000010F9 end: 00001120
  Footer - start: 00001122 end: 00001149
Reconstruction: MCMT Reconstruction Start
  Max number of MC segments 22E0
Nonvolatile MCMT sequence number 001E0C49
[RSRS] 0EC3
Reconstruction: EXCEPTION: Segment Overall Sequence Number Mismatch

001E0C2B 001DE042
[MCMTWS]
Reconstruction Fail: Burly Case
MCMainPOR: MCTBufferPtr->Header.MCStateFlagsDisc = 00001001
MCMainPOR: MCTBufferPtr->Header.MCTStateFlags = 0000002A
MCMainPOR: MCStateFlags = 00001001

MCMainPOR: Feature Disabled...
No HOST FIS-ReadyStatusFlags 0002A1E1

网友:
硬盘的固件有问题,按照固件门的思路方法处理一下看看

网友:
硬件级的,进来学习。

网友:
你如果重建了编译器不行,就要用PC3000读SYS file文件来确定是哪个系统文件损坏导致的了。

网友:
怎么样读取系统文件

网友:
这个比较简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