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stk0765击穿,用什么替换,smk0965可以吗,我不怎么了解,着急

楼主(2014-06-18):
如题,谢谢大家了

网友:
大家帮帮忙吧,给大爷跪了

网友:
可以替换。

网友:
都是n沟道的吗

网友:
还有别的可以替换吗

网友A:
1.包裝要一樣
2.
stk0765BF
Features
• High Voltage: BVDSS=650V(Min.)
• Low Crss : Crss=13pF(Typ.)
• Low gate charge : Qg=32nC(Typ.)
• Low RDS(on) :RDS(on)=1.2Ω(Typ.)

SMK0965F
 High Voltage : BVDSS=650V(Min.)
 Low Crss : Crss=16pF(Typ.)
 Low gate charge : Qg=35nC(Typ.)
 Low RDS(on) : RDS(on)=0.85Ω(Max.)

規格來看 應該可以代用

3.但是一般會燒管 就要先檢查管子附近的周邊電路零件是否有不良的
尤其是跨DS極的 或 G極的控制IC訊號 是有異常

网友:
k2645可以替换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.包裝要一樣
2.
stk0765BF

k2645可以吗

网友:
FUJI  2SK2645-01

High Voltage: BVDSS=600V(Min.)  < stk0765  650V
其他規格還OK

就看你要不要賭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