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一块硬盘bios不认,开机硬盘转。请问是什么问题?!

楼主(2014-06-18):
有一块硬盘bios不认,开机硬盘转。请问是什么问题?!试过用同一款的电路板装上可以认到,但是显示0MB。
大侠们帮帮忙,,谢谢

网友A:
是固件损坏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是固件损坏了。

固件门?希捷的 500G 720012
网上买块板回来能用吗

网友:
什么盘,什么型号,认到0,说明板是好的。
还有就是硬盘是否有异响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固件门?希捷的 500G 720012
网上买块板回来能用吗

既然能认到盘说明硬件没有问题,接下来应该就是磁头,固件了。

网友:
磁头固件都可能有问题~~~

网友:
我也试过··没弄好

网友:
是不是电路板坏了吧。。 换板的时候将BIOS也换过去试试。。

网友:
这个看起来事固件有问题了,在研究研究吧

网友:
能认到就是FLASH没话,通刷模块就能认一般,不认就是头有问题

网友:
我有一硬盘,系统用XPGhost后(就是刚ghost进度完重启还没进入装的阶段,就黑屏显示英文),显示的是“remove disks or other media,press any key to restart”按任意键后出现“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 or insert boot medin in selected boot device and press a key ”。如何解决?

网友:
刷下固件试试

网友:
固件问题,去年这个时候我也发贴问的,现在慢慢看视频,修了好几块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