Z560无背光

楼主(2014-06-18):
一台联想Z560开机无背光 测量屏接口电压2,4脚LEDVDD 19V    8,10,12脚+LCDVDD_CONN3.3V
18脚3.3V 20脚3.3V 20脚DAC_BRIG 0V 不知道正常不正常?

网友:
18脚INVT_PWM 在系统里能调节电压大小,最大3.3V 还是无背光

网友:
高手们指教下,LED的屏幕背光开启要那些条件和信号?

网友A:
屏换过试了没有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屏换过试了没有。。

屏幕换过了,还是暗屏

网友:
测量一下屏接口那端吧。  看看屏线是否 是好的!

网友(点评):
屏线测量过 好的

网友B:
DAC_BRIG这个应该有3V吧

网友(点评):
这个直连EC的 难道EC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DAC_BRIG这个应该有3V吧

你直接飞一个3V过去试试

网友:
DAC_BRIG 0V ,你再看看这个。

网友(点评):
这个是和EC直接相连的

网友(点评):
正常应该多少V呢?

网友:
DAC_BRIG是亮度调节。

网友:
DAC_BRIG你断开前面,直接给个3V试下。

网友(点评):
需要断开?

网友:
我去  跟我现在用的是一样的本子

网友(点评):
也是这个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