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 78LMT-S2 主板C7报警,求思路!

楼主(2014-06-18):
技嘉 78LMT-S2 主板不上内存C1报警,插上内存C7报警;键盘鼠标电路检测无异常,电压、打值正常,去掉了排容,内存的工作条件:VCC_DDR=1.5v;VTT_DDR=0.74v;vcc_spd=3.3V;vref=0.74v ,118脚和238脚的系统管理总线有3.3V,都正常,插上内存通电后检测时钟有0.5V左右,复位有1.5左右;数据地址线打值正常,刷过几个bios。换过CPU ,现在还是这样。求思路?

网友A:
声卡,网卡,1394等有问题都会这样,你把这些芯片拆掉看看

网友B:
前几天有个帖子c7是键盘借口的问题

网友:
会不会是机器跑乱码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声卡,网卡,1394等有问题都会这样,你把这些芯片拆掉看看

没有1394,拆掉了声卡,网卡。换过IO。依旧档C7。

网友:
换了IO。。拆了网卡、声卡。依旧档C7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前几天有个帖子c7是键盘借口的问题

键盘鼠标电路无短路、无断路,电压、阻值正常,换过IO芯片,依旧档C7代码。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键盘鼠标电路无短路、无断路,电压、阻值正常,换过IO芯片,依旧档C7代码。。

检测下236脚的电压时多少

网友D:
引用 网友D:
检测下236脚的电压时多少

试一试拆除串口芯片,看能不能过C7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试一试拆除串口芯片,看能不能过C7

无串口芯片

网友:
查一下北桥供电电压,是否正常?

网友:
如果电压正常,内存的电压也正常,那么就是北桥又问题

网友E:
尝试下换跟内存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尝试下换跟内存吧

换过了。。

网友:
干北桥啊

网友:
这个是内存报警。。。。。一般刷新BIOS就 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