更换HM65(67)会像更换H55那样很多机器都会出现风扇运转不正常或掉电吗???

楼主(2014-06-18):
请问大侠们更换HM65(67)会像更换H55那样很多机器都会出现风扇运转不正常或掉电吗???

网友:
石沉大海??没人遇到吗?

网友:
暂时还没有发现,有情况给你留言

网友A:
HM65、67更换了新的芯片,或者刷了BIOS风扇都会狂转的

网友B:
不会啊, 我前两天弄了个67的进水的,换了就是正常的,不用刷BIOS啊

网友:
一般华硕的好像都是要刷BIOS的

网友:
   bu  tai dong

月饼 -5 请遵守论坛规定。不要随意灌水

网友:
明天我要换一个 · 换后给你回复

网友C:
前一段时间换了一个也没有问题啊

网友:
可能要看机器

网友D:
这种问题ASUS的比较多。其它机器都还好啊

网友E:
前段时间我师傅换了一个HM67的桥,。没问题啊。

网友F:
换过联想的HM65 没有这个问题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关心与支持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HM65、67更换了新的芯片,或者刷了BIOS风扇都会狂转的

你确定是HM65(HM67)??一般不是HM55才会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会啊, 我前两天弄了个67的进水的,换了就是正常的,不用刷BIOS啊

我记得以前换过一个也没啥异常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种问题ASUS的比较多。其它机器都还好啊

ASUS的机器换了HM65(HM67)会出现这个问题??你亲自遇到过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换过联想的HM65 没有这个问题

我记得以前换过一个也没啥异常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前段时间我师傅换了一个HM67的桥,。没问题啊。

我记得以前换过一个也没啥异常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前一段时间换了一个也没有问题啊

我记得以前换过一个也没啥异常。。。

网友:
我觉得也有可能的!

网友G:
换过一个没出现过这个情况啊,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换过一个没出现过这个情况啊,。。

的确,我觉得HM65(HM67)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!

网友H:
没换桥之前先备份  换桥之后刷回去就好 了

网友:
遇到过,部分机型吧,我觉得华硕的多一点。

网友I:
经常换啊 有的会出现风扇狂转

网友(点评):
你确定是HM65(HM67)?不会是HM55记错了吧?

网友:
没也没出现过这种问题

网友:
貌似只有55的有这种情况 很少换这个桥 没有经验

网友J:
引用 网友I:
经常换啊 有的会出现风扇狂转

你确定是HM65(HM67)?不会是HM55记错了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没换桥之前先备份  换桥之后刷回去就好 了

你说的是备份好原有BIOS吗?这又是什么原理?换HM55的不是这样也不行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你确定是HM65(HM67)?不会是HM55记错了吧?

整个真要看机器的 我刚刚换个HM65一切正常 就是关不了机

网友:
看机器来的吧,华硕的问题多

网友:
联想的一台机器,具体型号忘了,HM65短路发烫,换过之后没有出现楼主所说的现象

网友:
换过不少,没遇到过这情况,要不就是换完没注意观察

网友:
这个问题到是值得大家以后关注!!但愿没HM55的困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