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请教问题,开机黑屏,过一会才亮。

楼主(2014-06-18):
瀚视奇,28寸,hg281d。
有时候,插上电源,电源指示灯不亮,此时开机也是黑屏,过一会才亮。
亮了之后就没问题了,可以一直用。

打开后盖,驱动板上有个黑色小方块,似乎是过热了,烧的腿都变白了,绿色的板子也变黄了。
请问各位大侠 这是什么毛病,换个驱动板就可以了吧?
着急修啊,黑屏越来越频繁了,再不修估计会导致更多问题的把。

网友A:
电源板也有可能  看下电源板上的电容

网友:
检查供电状况,特别是开机时马上测各供电。

网友:
看看电源板吧先

网友:
有可能是电源板的供电不稳定吧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源板也有可能  看下电源板上的电容

电源板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