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G41T-M LX3 PLUS通病

楼主(2014-06-18):
接以客户主机反应点不亮,接过一看机器刚过保修华硕的看着还很新。插上诊断卡测试00-98-96-CO重启一直这样,查下主板测试症状一样,侧复位开关电压正常,阻止正常 查PCI-E插槽复位正常,PCI槽A14脚3.3V也正常。于是看点位图查内存复位 CPU复位都正常,思考半天看时序图接着查IO上面的复位,点位图点到一个822的电阻上面与IO相连,表针测试这的电压不正常3V一下,此信号是CK_IORST#信号位置如图,于是换822排阻通电测试嘿自喜好啦,一路跑马到显示。在测试电压3.3V正常,接着进PE测试OK.此板修复在此献上点位图    此点位图需新的点位图软件打开      写的不好望大家见谅

P5G41T-M LX3 1.01.rar

97.93 KB, 阅读权限: 100, 下载次数: 322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网友A:
华硕这排阻太爱坏了。。。 还是大厂的板都这么差。。

网友:
华硕822是通病来的,

网友B:
楼主来张实物图看看,以后遇到了就直接知道是哪个排阻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华硕这排阻太爱坏了。。。 还是大厂的板都这么差。。

卖的多了有返修就发上来了..自然感觉他问题出的多..华硕的板子还是可以的..有些别的板子也爱坏822..不知道是不是制程问题.再就是822多半作为3V 5V的上拉.也确实承受的压力比较大嘛

网友:
楼上要的把点位图软件一起发上来就好了 呵呵

网友:
R822的问题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来张实物图看看,以后遇到了就直接知道是哪个排阻了

有图  都给你标出来了呀

网友:
谢谢你的点位图

网友:
华硕看得最多的是822了

网友D:
BIOS旁边那个822,哟西

网友E:
新的点位图软件资料里有没有啊。

网友:
822排阻的通病

网友:
822坏得这么多

网友:
华硕的通病就是822排阻  和  15秒断电。。。。

以前是15秒的问题最多。。

网友:
又是一个822排阻的问题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BIOS旁边那个822,哟西

不是BIOS   是IO旁边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新的点位图软件资料里有没有啊。

用新的点位图软件打开的   是这个软件   要把电脑上的时间改掉为2011年十月

网友F:
楼主为什么会弄这里呢?难道没有思路吗?

网友G:
看不懂点位图,求指教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楼主为什么会弄这里呢?难道没有思路吗?

主板已经跑马重启,是检测到某些外设或者信号引起的重启    对华硕没有仔细研究  根据经验修的

网友:
修过卡LOGO是330问题的。

网友H:
楼主威武,整个过程很快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楼主威武,整个过程很快啊

一些基本的流程我都没写   讯维学员懂得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看不懂点位图,求指教

去讯维报个远程教学视频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是BIOS   是IO旁边

好像BIOS旁边822也会出现一些通病

网友:
3v一下是什么意思啊

网友:
华硕主板的822看来是个硬伤!!

网友:
点位图,专业软件打开。支持楼主。

网友I:
为什么楼主一路都是量复位呢?可否解释下?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为什么楼主一路都是量复位呢?可否解释下?

主板供电都正常,时钟也正常,接下来就是复位了呀

网友:
非常感谢,正需要

网友(2014-07-22):
好像都在说这个822啊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图  都给你标出来了呀

点位图 不懂看  能告诉我 822  是在南桥 还是在IO 呢

网友:
822,不用解释,你懂的。

网友:
WIN7不能装,出错!

网友:
华硕这排阻太爱坏了

网友:
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,谢谢了

网友:
刚好有一张这个板子,谢谢楼主的点位图!

网友(2014-08-30):
华硕没有电路图,但是有点位图比电路图都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