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联想l2232wd电源板问题求助

楼主(2014-06-18):
接到机器测试  无5V 18V  测得18v整流二极管有一个短路了   更换后依旧没输出
查出来  09n75挂了 更换 电源管理芯片是INN801B  也挂了   手上没有这个芯片 用LD7575PS代换  并在1脚对地补上了一个100K电阻    还有一个30X电阻也挂了  换了一个22欧电阻上去   通电测试  5V电压只有1V左右 并且在跳变  18V只有不到5V

拔掉电源   等两到三秒后  5V 18V电压正常 然后慢慢下降 求教应该如何解决

网友A:
这个情况还是  芯片的问题比较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情况还是  芯片的问题比较多。

修好了  是18V那边的整流管漏电或者软击穿了 断开18V的整流管  5V就正常了     改了一个肖特基二极管上去 正常了

网友:
厉害,芯片代换成功,电路都查到小电阻了!感谢楼主分享经验!
每次我遇到输出二极管有一个短路就会去料板上找两个一样的换上,感觉会更稳妥一点儿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开关管坏,限流电阻必开路,也坏

同意楼主,一般确实如此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。这种问题我都是叫被人搞得。原来如此

网友:
后继有点压  查查反馈

网友:
建议还是用原装的额IC,免得给自己找事做

网友:
弱弱的问一句 肖特基二极管是什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