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这个显示器如何修

楼主(2014-06-18):
AOC显示器 这大脑袋的没干过。。屏幕上面有横线 不像是屏坏了

网友:
不让发图片 提示文件类型限制 无法上传那么大的附件 明明才700多K

网友:
如果是水平亮线就是场扫描电路IC坏了。如果是正常图像上横线干扰。把场电路的电解全换了包好。

网友:
参考:场电路维修经验
场电路通常使用TDA8172和TDA9302等IC来控制,很多故障现象坏的元件是一样的:
1、图像上部有回扫线。主要是场扫描的供电电容(470UF/25V)漏电。2--6 脚的二极管性能变差也会出现以上的问题。
2、无图像水平一条亮线,检查正电源供电、IC、偏转;
3、上半部无图像,下半部正常,中间有亮线,有一点回扫线。主要是2、6脚之间的二极管坏,用表测量不出来。只有代换。
4、无图像彩虹斑,检查负电源供电。(长城1772ED故障为集成电路IC301  STV9118的23脚VOUT无输出,造成花屏)。
5、图像上半部扫描线稀疏,全屏有很多黑色细线条干扰且上下抖动。TDA9302的5脚电容不良。

网友:
换个场块试试。

网友A:
补焊,调高压包,不行就拆点件卖!

网友:
aoc  大屁股的不会修 好像也遇不到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补焊,调高压包,不行就拆点件卖!

关键不知道怎么动手

网友B:
焊一下场块就好了,是场块接触不良引起的一条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焊一下场块就好了,是场块接触不良引起的一条线。

很多纹  只是上面有

网友:
这大脑袋的没修的价值了吧

网友C:
先把场专用IC补焊下,很多都是虚焊造成的,,生意不错嘛

网友D:
这么老的纯平没必要修了吧

网友E:
正个好的才几十元呀   有必要修吗

网友:
论坛里都没有CRT的板块了  还修啥 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先把场专用IC补焊下,很多都是虚焊造成的,,生意不错嘛

别人给的 不要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么老的纯平没必要修了吧

客户不要的 看看能不能整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正个好的才几十元呀   有必要修吗

嗯 不修了 这是客户给的机子 看看能不能修 打算自己用

网友F:
呵,这还有修的必要吗?现在都用液晶的了
董会会
不花钱的 看看能不能修 不能修就拉到呗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呵,这还有修的必要吗?现在都用液晶的了
不花钱的 看看能不能修 不能修就拉到呗

网友:
就当练手了,可以研究一下

网友:
CRT的,好多年了,补补场块部分

网友:
这个练手还是可以的

网友:
水平一条亮线,场扫描有问题,这个脱焊的多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