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kpl se主板坚难维修

楼主(2014-06-18):
    这块主板刚开始不触发,测南桥晶振两脚电压有问题,换晶振,可以触发了。然后无CPU电压。现象是上管输出电压随G极一起,一点点慢慢下降。我把滤波电容全换了。现在可以开机进CMOS。但是感觉CPU座下面有点烫。
    做系统,G进去后重启提示“未知错误”,进PE也进不去。再测。发现时钟芯片烫手。测得有一个限流的排阻输出电压只有0点几伏。对地不短。这个排阻里有两个点刚好是连CPU的。然后想到CPU发烫。
    目前就修到这一步,我重点怀疑时钟芯片坏了。型号是:rtm870T-954  .呵,我不着急。等高手帮我分析下。能不能确定时钟芯片坏了。我手头有TRM875T-587  rtm876-665 rtm875T-529 不知道能不能代换

网友:
好像不能代吧,时钟发热多些正常只要不非常烫手就可以

网友:
不能替换,,,,我试过,,要yi摸一样的。。。。

时钟代换最严格了

网友:
还是找到一样的稳妥

网友:
应该一模一样的吧。

网友:
不能替换!!

网友:
嗯,还是找一模一样的吧。有人用ICS 9410537 和9PLRS954代换成功过。不过我料板上都没有。买芯片加运费还要18块钱。等以后有了再换吧。现在芯片不是发热,确实烫手

网友(点评):
代换成功的很少,要找到图纸一一对应才行,我就没代换过

网友(2014-07-18):
一样的元件料板没那么多 也郁闷

网友:
我的现在是无复位 应该也是时钟坏了  没有啊这芯片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