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S405超极本无复位真无办法了 急急急

楼主(2014-06-18):
现象开机电压正常,根据时序CPU供电有发VGATE信号给EC,且EC也送出了PCH_OK信号给南桥,外接25M时钟正常,BIOS刷新过。EC型号是KB9012。南桥也换了,是二合一的218-0755097.玑在就是死活没有PCICLK_EC和PLT_RST.高人请指点迷津,没办法了。

LENOVO S405 LA-9001P KB9012QF EC.pdf

网友A:
PLTRST#是PCH发出的 PCH要想发出复位信号首先桥的供电和时钟要正常,然后是SYS_PWROK和PWEOK要正常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PLTRST#是PCH发出的 PCH要想发出复位信号首先桥的供电和时钟要正常,然后是SYS_PWROK和PWEOK要正常

这个我知道,这个机子powerok和供电是正常的

网友C:
RERMST 信号和RTC电路OK就可以了 看看时钟工作模块

网友:
一点也不懂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RERMST 信号和RTC电路OK就可以了 看看时钟工作模块

RERMST是什么信号,这个是不是参与通电的那个信号。时钏模块是桥内部集成的

网友D:
是不是还是南桥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我知道,这个机子powerok和供电是正常的

测量下这个33欧姆的电阻前后两端有没有电压和它的阻值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是不是还是南桥

南桥应该不是的,我换的新的南桥。我在想会不会是EC的问题,因为这个板子EC也带程序。我想买个回来试下,卖芯片的问我带哪种程序,他说有好多种。我就不懂了。EC是KB9021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测量下这个33欧姆的电阻前后两端有没有电压和它的阻值

这机器没点图,板上小元件没有标件,只有大芯片有丝印

网友:
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呀,无短路的情况下,接个高电平看下。

网友:
查南桥的工作条件,时钟有没有到南桥,是不是南桥挂了

网友:
这么新的电脑都 的修

网友:
复位一步一步查了 别急

网友:
1 首先满足桥供电和时钟。2CPU供电发出的SYS_PWROK给桥。3外部延迟发来的PWROK给桥。4PWROK和SYS_PWROK在桥内部相与产生PROCPWRGD和DRAMPWROK给CPU。5延迟发出PLTRST# PCIRST#  最后分压产生CPURST#~~~

网友:
pcirst#复位有没有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