秒修华硕M4A88T-M REV:2.0自动上电

楼主(2014-06-18):
我插上电源直接测开关针的电压为0.33V,很明显不正常。一般开关针都连着附近的电容电阻的,我就用表笔在附近到处点。结果在点到SATA4下面的电阻的时候万用表发出了动人的滴滴声。一看是822的排阻我笑了。你懂的~~~~后来更换上电正常显示。华硕,我希望你以后的主板都是那一批822排阻

网友:
822就是要秒,华硕的第一号杀手

网友:
呵呵……822秒华硕板,维修人秒822。

网友A:
V呵呵,今天也秒了一个 自动上电的华硕AM3的板子,,开机真只有0.7V  原来又是IO旁边的一个822  ,秒了。。。接着秒了一个15秒断电,,,USB OC#问题,,,换472   822排阻。。。

网友:
822排阻太好坏了

网友:
822的问题还真多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V呵呵,今天也秒了一个 自动上电的华硕AM3的板子,,开机真只有0.7V  原来又是IO旁边的一个822  ,秒了。。 ...

我上次也遇到块华硕G4115秒断电的,可惜没点位图,就是找不到那个电阻所在位置。知道问题而修不了烦啊

网友:
测南桥旁边的排阻,还有就是io坏

网友(2016-06-10):
刚刚秒了一个一样的,就是SATA4下面那个82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