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F8S NV9300显卡换成ATI3400的BIOS

楼主(2014-06-18):
         接了个华硕F8S,显卡问题,被上家修过,芯片都拆下没有装上去。。。。叫客户换显卡,TAOBAO一看这显卡可以换其他型号,需要刷写BIOS实现,TAOBAO上的代换GT220M都要300块,机子较老,这价格估计客户不会搞。。。。翻来覆去找到一块216-0707009,型号是ATI3400系列的,这个显卡是可以刷F8SE的BIOS直接替换的。附上F8SE的文件

网友A:
好贴,下次再也不会纠结ASUS的显卡问题, 可以考虑换ATI的代换,价格便宜还不容易坏,NVDIA的显卡太容易坏了,祸害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贴,下次再也不会纠结ASUS的显卡问题, 可以考虑换ATI的代换,价格便宜还不容易坏,NVDIA的显卡太容易坏 ...

嗯,换上这个ATI温度非常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