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K42JR REV 3.2 开机不显示 ?

楼主(2014-06-18):
一台华硕X42J 版号 K42JR REV 3.2 ,开机不显示,各电感电压都正常, 0.03--0.75--1.5--2.00电流一路上升,外接内屏都不显示,这个机器BIOS有通病,刷了好几个都没有用,测CPU电压发现有0.78-1.08-1.2的跳变,去掉内存的话,电流到1.5多,CPU也只有1.08,说明应该是过了内存了,于是加焊显卡,还是没有解决。

有修到过这样问题的吗 ?

补充内容 (2014-6-24 11:24):
这个机器修好了,谢谢大家的回复,最后是换了一个显卡,还是不显示,感觉条件都正常了,又开始刷BIOS,一个一个的测试,最后发现一个竟然亮了,但是CPU温度高90多度,没测试它掉不掉电,直接找到解决高温的BIOS,刷上后正常了。
最后总结一下,这个板子版号实际上是K42JB,因为这机器换过板子和贴纸,所以开始没有确定版号。第一个能亮机的BIOS开始也刷过,当时不亮,应该是显卡虚焊或者损坏。后来又刷了一个不会亮机的BIOS,所以后来加焊了显卡,到换了显卡也不亮。最后实在没辙,将要放弃的时候,又刷到了能亮机的BIOS.
华硕这个系列的机器的确通病很多,这个可能不是通病的哪一款吧,这里浪费了好多时间。在加上华硕的机器没有丝印的元件号,找到的图纸和点位也不能完全对上,修起来很头疼。所以好多人讨厌修华硕的机器,包括本人在内。最后附上这个能亮机的BIOS,板子上面版号 K42JR REV:3.2,亮机以后看到的版号是K42JB.

补充内容 (2014-6-24 11:24):
BIOS附件在后面的回复里面

网友A:
k42j通病CPU边上一片管子,论坛里有高手解决了,看看吧,不是显卡。

网友B:
好像是四个场馆两个电容

网友C:
这个机子貌似擦2个内存不亮  一个就可以了

网友D:
修这机器有你好受的了,如果不是bios的话,那怕你修好了也是返修的。。。机器论坛上面有通病的,CPU供电芯片这一块位子。

网友:
这破本子不好修

网友:
我有一台宏基的跟你们的故障差不多

网友:
有北桥吗·  北桥比显卡容易挂·   ·如果是掉电·或每次上电跑马不一样·就采纳上楼几位的·

网友E:
1点多是不是显示了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k42j通病CPU边上一片管子,论坛里有高手解决了,看看吧,不是显卡。

具体是哪个管子啊,CPU供电上下管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好像是四个场馆两个电容

CPU供电上的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机子貌似擦2个内存不亮  一个就可以了

是一个内存,而且换过几个测试,上下槽都试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修这机器有你好受的了,如果不是bios的话,那怕你修好了也是返修的。。。机器论坛上面有通病的,CPU供 ...

你这样一说,有点难办了啊,换版客户不出钱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1点多是不是显示了啊

感觉应该显示了 ,但就是没显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k42j通病CPU边上一片管子,论坛里有高手解决了,看看吧,不是显卡。

能具体说一下吗
论坛翻遍了 ,找不到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好像是四个场馆两个电容

能具体说一下是那个吗

网友:
这机器 太垃圾了 ,修好了 用一段时间 还出问题

网友:
那出神器抓波吧。。。。

网友:
换个显卡呀,不好再弄别的

网友:
把没加电容的地方加几个大的电容看下

网友:
这个机器修好了,谢谢大家的回复,最后是换了一个显卡,还是不显示,感觉条件都正常了,又开始刷BIOS,一个一个的测试,最后发现一个竟然亮了,但是CPU温度高90多度,没测试它掉不掉电,直接找到解决高温的BIOS,刷上后正常了。
最后总结一下,这个板子版号实际上是K42JB,因为这机器换过板子和贴纸,所以开始没有确定版号。第一个能亮机的BIOS开始也刷过,当时不亮,应该是显卡虚焊或者损坏。后来又刷了一个不会亮机的BIOS,所以后来加焊了显卡,到换了显卡也不亮。最后实在没辙,将要放弃的时候,又刷到了能亮机的BIOS.
华硕这个系列的机器的确通病很多,这个可能不是通病的哪一款吧,这里浪费了好多时间。在加上华硕的机器没有丝印的元件号,找到的图纸和点位也不能完全对上,修起来很头疼。所以好多人讨厌修华硕的机器,包括本人在内。
最后附上这个能亮机的BIOS,板子上面版号 K42JR REV:3.2,亮机以后看到的版号是K42JB.

网友(2014-10-13):
不错,要是我换了个不行,可能都有点不想搞了

网友:
这个机器不好修。问题多多

网友:
我要下BIOS哦,不是来灌水的。

网友:
来自: 广东佛山
修的真蛋疼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网友:
蛋碎的机器,一般换板子稳好

网友(2014-11-24):
看完你修的过程我手上的这台都不知道高了。难道是显卡挂了,然后刷回原来的BIOS就OK了,?

网友:
走弯路了

网友:
好了 之后 再1.05V这个位置加以个330的电容上去....

网友:
换了显卡 之后 正常显示 一定要在1.05V那个位置加以个330的电容.....不然一个星期就会回来的

网友:
楼主bios呢
有没有发一个出来罗

网友:
板子上面版号 K42JR REV:3.2,亮机以后看到的版号是K42J

网友:
这个最难搞

网友:
看内存槽上的贴纸型号决定用哪个BIOS,不要看板号...

网友:
楼主掉不掉电啊,我接到一台和你一样的故障,刷bios显示了,但是进pe就掉电,刷bios就刷了n个了

网友:
这机子问题多!

网友:
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也不要一味的看通病 是通病那恭喜你秒杀了 不是通病也要查处元凶

网友:
楼主可以看看我的一个帖子,就这个神机器,刷了20几个BIOS才刷好

网友:
楼主有心人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