坑爹宏基5741G掉电无法修复,求助!!

楼主(2014-06-18):
最近几天被一台宏基5741G搞疯了,同行拿过来的机器,说问题是有时候不触发,有时候又能触发,但是点亮后会不定时掉电,LOGO掉电,进系统掉电,进入桌面几分钟100%掉电
同行说已经排除温度问题,可能是主板问题,而且这片主板以前进过水,在触摸板哪里……
一听说宏基掉不定时电就笑了,估计是NEC大电容不良导致,又是捡钱的生意……
拆开后郁闷了,这机器没有NEC大电容,论坛查了下说是通病,刷BIOS就好
下了一份BIOS资料刷了下结果还是相同故障,之后又反复下了好几个版本刷上去都没用,看到论坛上说要刷官方原版BIOS才能解决,编程器备份出来的是没用的
试着在驱动之家下了个BIOS,解压后找到了2个程序文件,一个是EC.ROM,也就是EC程序,奇怪的是容量只有120K,正常的应该是128K才对,(以前遇到过乐华驱动板的原厂程序,好像也不是标准容量,但刷上去是可以用的),另外一个xxx.bin结尾的就是主板BIOS,两个都刷了,结果还是没用
后来就怀疑是存储芯片可能有问题,换了2个BIOS芯片结果还是老问题
难道要在系统下面刷才能正常??试着在系统下面刷了下结果还是老问题
BIOS问题肯定已经排除了,接下来就考虑是不是旧病复发,查一下进水修过的地方,下了点位图电路图,这机器电路图和点位图必须要配合使用,因为板子上没有原件的印刷字,只能对照点位图上的原件标识进行电路分析,这不查不要紧,一查吓了我一大跳,上家搞错了5个电阻,测试来实际阻值和电路上标识的阻值相差太多了,而且一个电阻还装在一个电容位上,这样能正常就见鬼了,能点亮就是奇迹了,怪不得有时候还无法触发,看来肯定是这里的问题了
还好手上有多片宏基的料板,再对比了一下电路,LM393区域,然后找料板上LM393的区域,发现电路和布局都差不多,测了下几个电阻,阻值和电路图上标识的完全一样,一会就换好了
本来以为问题肯定能解决了,但是貌似只修好了不触发这个毛病,掉电的情况还是无情的发生,进入桌面几分钟肯定掉电,哎!!
发现宏基的本子质量真不咋地,虽然有时候能遇到NEC大电容或者是遇到电容击穿导致5A大电流的,但这种莫名其妙的问题真心不喜欢

网友:
你把待机电压的的电容换掉试试看。或者摸摸主板有没有什么地方发烫的,有可能是保护了也不一定。

网友:
好悲催 啊

拒绝灌水! 论坛总则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924-1-1.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你把待机电压的的电容换掉试试

网友:
有木有烤板试试

网友:
时触发时不触发,有木有烤板试试

网友:
应该是哪个MOS馆 滤波不良 ·    ···   最后你还是无语的话·  考虑加焊下南桥吧· 我遇到过3台这样的故障时南桥的问题· 一台E40 一台B460 一台Y460  宏基的没有遇到过

网友:
现在其他板也一样

网友:
供电上的问题吧

网友:
拿示波器一个一个打波形吧。

网友:
温控芯片换一个试试

网友:
有木有可能是温控的关系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