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741G不出3.5V的奇葩问题

楼主(2014-06-18):
机器;宏基4741G故障;不触发
拆机检测,无进水,无短路,上电待机电流0.015,有线性电压,无PWM3.3v,5v电压,供电芯片TPS51123, 测量,VIN,13脚EN,REF,VREG3,VREG5,,正常,1脚6脚没有EN,18脚S5_ENABLE 没有出来,追查S5_ENABLE 来自EC ,,查到这来按照经验来修,没查电路,根据B460,TPS51123维修经验,有线性,无两路PWM电路输出,刷EC  BIOS,开始刷BIOS,刷完后故障依旧,开始查EC待机条件,复位,时钟,LID,AC_IN#3.3V,BIOS,供电,都正常RSMRST#,和S5_ENABLE 没有电压, S5_ENABLE 经过二极管受控于RSMRST#,打二极管两边组织都无对地,拆掉二极管电压依旧没有出来,然后就把EC换了,换完后故障依旧,只能再次去查EC脚位,终于发现了一个异常信号64脚的AD_IA,没有电压 追查来自于ISL88731充放电芯片的第8脚 第8脚电压为低,阻值正常,查88731的条件 DCIN,VCC正常,ACIN无电压,ACIN来自于 AD+过来经过D5给DCIN供电,经过R49和R44分压到ACIN脚,测量到R49第一脚没有连到D5的第一脚,从D5飞线到R49第一脚后,待机正常,触发,上电,跑码。。充放电不正常导致无待机3.3V,5V..还有个问题需要请教,AD_IA这个脚是管管什么的,由于不认识它,就把他忽略了,走了些弯路。。还有一个大事,,我没下载分了,,,看贴的顺便加点呗,,加分者,我是不会忘记你的,以后看到你的贴,必加。。

网友:
AD_IA是适配器电流检测,是一个模拟信号,待机下量到0V是正常的,实际上你这个是ACIN信号不对引起不出待机电压,前面AC_IN#3.3V实为不正常,被你歪打正着,单用电池应该可以正常开机的。

网友:
看来楼主真是遇到奇葩问题了。不过还是解决了。很好值得学习收藏了。

网友:
又是一个没有ACIN引起的不开机,不出3V和5v的,我上次也碰到一个ASUS F83F的机器ACIN异常引起ACOK发给EC120脚的ACIN_OC#的信号为高电平引起不触发,好像和楼主的案例相似啊。。。

网友A:
虽然走了弯路不过最后解决了 ……

ICM 应该是对输入电流的检测 这个机器中通过AD_AI通知到EC
(欢迎补充)

网友:
适配器检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虽然走了弯路不过最后解决了 ……

ICM 应该是对输入电流的检测 这个机器中通过AD_AI通知到EC

还是天哥厉害啊 给的答案比较信服

网友B:
又学习了 AD_IA 是EC发出开启35V的条件

网友:
ACIN这个信号高电平造成无3 5V的挺多的

网友:
ACIN 电压监测  AD_IA 电流监测 EC采样 一般不怎么用还真容易忽略

网友:
把图纸上传上去啊  不然怎么帮你分析 啊

网友:
这种问题还没有遇到过,但是看帖子看到好几回了,谢谢楼主分享。

网友:
不错。。分析得很详细。。。 EC的问题还真不少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又学习了 AD_IA 是EC发出开启35V的条件

你理解有偏差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啊,时序一点也不含糊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虽然走了弯路不过最后解决了 ……

ICM 应该是对输入电流的检测 这个机器中通过AD_AI通知到EC

其实一开始AC_IN#为3.3V就已经不正常了,只不过当时大意没注意,今天再次测量发现正常时为低。

网友:
分析的真透彻

网友:
不错,路过

拒绝灌水! 论坛总则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924-1-1.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大神已经说了,您那个AC_IN#应该为低电平才对。

网友:
楼主最后有没有量到AD_IA是待机就有的电压还是开了机才有的。